滚珠丝杆选型计算

楼主(2018-07-10):
  之前偶然发现了社区前辈duyeslin自己写的书《FA工业自动化设备设计基础》,目前正在学习中。遇到一个小问题,还望知道的大神解惑。滚珠丝杆选型中“导向面的阻力  f=15N(空载时)”这一项不知道什么意思。我上网查了,网上的滚珠丝杆选型方法没有提到这个东西,本社区也有人问过一次,只有几个评论,但没人解答清楚。后来我就打售后的电话咨询,他也说不清楚,让我把使用要求给他,帮我选型。下面截图在书本38页

楼主:
不好意思,第一次发帖,发错位置,发到液压版块了

网友A:
个人认为,导向面的阻力一般情况可以认为是预载力,在算滚珠线杆的寿命时需要用到平均当量载荷,平均当量载荷由加速、减速和匀速这三个状态下的载荷组成,匀速下的载荷可以认为是导向面的阻力和摩擦力之和

网友B:
《FA工业自动化设备设计基础》这个手册我也看过了,确实有不少是干货,但是有些不知道是印刷还是别的,许多过程,概念也查不到,并且尺寸链计算中第一个过程我一直没有想明白,有些公差突然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导向面的阻力一般情况可以认为是预载力,在算滚珠线杆的寿命时需要用到平均当量载荷,平均当量载 ...

那份资料上匀速状态下有两个力:导向面摩擦阻力和这个空载时的导向面阻力,所以这个导向面阻力每次都是单独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FA工业自动化设备设计基础》这个手册我也看过了,确实有不少是干货,但是有些不知道是印刷还是别的,许多 ...

可能作者觉得简单的东西没有详细说明,自己慢慢吸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导向面的阻力一般情况可以认为是预载力,在算滚珠线杆的寿命时需要用到平均当量载荷,平均当量载 ...

这个导向面阻力具体数值是怎么来的呢?选型手册上都查不到这个

网友:
好像上银导轨有个类似的最小启动力矩,不知道是否跟这个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导向面阻力具体数值是怎么来的呢?选型手册上都查不到这个

导向面的阻力和磨擦力我一般不会太考虑,滚珠丝杆在我从事的领域上都是重载,这些力对寿命计算影响很少。导向面的阻力可以去看看丝杆的样本,高精度的丝杆好像是有个叫预载力的,个人认为可以用作参数。

网友(2018-11-28):
好说,我也想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