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关于承重的计算

楼主(2018-07-10):
我有块钢板圆形的厚度待定为6mm,板材为q235的钢板,直径为1625mm,用它来铺放在一个直径为1500左右的洞上,这个时候需要计算他能承受住几个人?请问下这是怎么计算,可以附上计算公式过程不?我的力学没学好,正好参考事例给自己提高下谢谢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问题描述不清楚。

网友A:
上面站的人的位置怎么分布?

网友B:
solidworks静态模拟计算simulation,自己算一下就好,参考电梯的人数和重量承载关系。

网友:
有限元分析,最好的计算仿真工具。

网友:
不是飞机导弹别玩高科技,用薄铁皮下面焊上型钢盖住洞口,上面站满人都很安全。

网友C:
你可以通过SW简单的画个图。按照百度上的教程自己做受力分析。做一次,你会发现,你能学到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通过SW简单的画个图。按照百度上的教程自己做受力分析。做一次,你会发现,你能学到很多。

这个倒是会,但是我不太懂计算的原理,就好像我会玩射击游戏,现在想了解里面的枪械是怎么运作的一个道理,光会用不知道原委,有时候没有电脑的情况下,可以自行手算解决,奈何自己以前又没认真听课,觉得没个底,不知道自己算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lidworks静态模拟计算simulation,自己算一下就好,参考电梯的人数和重量承载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站的人的位置怎么分布?

实际上来说应该是均布受力毕竟是人不是极限压在一个位置,主要你可以帮我看看怎么计算吗?我主要是想了解计算的方法,以前没学好,然后身边又没几个会,自己算的感觉没底不知道对不对,我是想通过一个事例让自己了解怎么计算,毕竟太依靠电脑,有时候感觉还是不好的还是得自己清楚计算的方法再用电脑才喝喝感觉,就当是个力学题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