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控制器+传感器+电机的运作方式

楼主(2018-07-10):
各位大侠,机械的传动是怎么传动的。比如一个东西从传送带进入到每部部位加工,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样的。  是先计算机把各个参数发给控制器,控制器在和传感器协作控制电机运动的吗?
问题2,传感器能控制电机操作吗,还是传感器把信号发给控制器,再由控制器来控制电机。   这个信号传递过程那个高手能给说明下。小白一个

网友A:
首先,计算机就是控制器,当然大多数情况是用电脑来操作控制器。一般的操作是,控制器连接动力系统(通常是电机)的驱动器,通过驱动器来使电机运动。有信号反馈的情况通常是传感器(如编码器)把反馈信号传输给控制器。控制器分析综合以后通过驱动器控制调节电机的运动。   有说的不对的望指正。

网友B:
楼主的描述,不太清楚!
偶的水平有限(不论是文字描述还是专业知识),就来胡扯下吧!

传感器,不能控制电机启动与停止。

传感器,只是监控检测作用,它将检测的结果(信号)反馈给控制部分(可以是PLC,也可以用单片机,也能通过简单控制回路)。

控制部分根据传感器反馈的信号,来判断电机工作状态,再通过接触器或变频器控制电机起停、变速等。

找些电路图看看,看多了,自然就理解了!

网友C:
第一个问题:传送带上先有产品,感应器A感应到有产品,感应信号A反馈给PLC,PLC再控制电机转,传送带送料到指定位置,感应B感应有产品,反馈给PLC,PLC控制电机,传送带停止(这里面的信号传输时间是很短的,一般都是毫秒来计算的)
第二个问题:楼主可以这样理解:传感器就是眼睛,检测到有东西,反馈给PLC(大脑),PLC将处理信号给电机,控制电机运转(相当于人的手、脚运动)

网友D:
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的传动路线是这样的:电机——>联轴器1——>减速机输入轴——>减速机输出轴——>联轴器2——>传送带(传送带上的工件随传送带运动).

系统的运动和动力传递关系:合闸,电机启动,把功率和速度传递给联轴器,联轴器把电机传递过来的功率和速度通过减速机的内部结构,把功率和速度传递给联轴器2,联轴器2再把功率和速度传递给传送带。当然了,功率在这个传递过程中,由于机械摩擦作用会有损失的。电机的转速通过这个一系列的传动和变速机构,传送带的速度根据传动比的关系最后也有一个确定的速度。

关于这个传动系统的控制:假如这个系统是一个闭环控制系统,传感器是检测传动带的运行速度,那么在控制系统内,传感器把检测到传送带的速度值传送给控制器,控制器再根据你设定的速度值和传感器传递回来的速度值做一个比较,然后调节电机的运转速度。电机再按照你控制器发给它的控制指令调整输出转速,再通过中间这些传动链到达传送带,使得传送带的运行速度逼近你设定的速度值。

啰啰嗦嗦说了一大堆,不知道表述清楚了没有?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的传动路线是这样的:电机——>联轴器1——>减速机输入轴——>减速机输出轴——>联轴器2 ...

很有用,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问题:传送带上先有产品,感应器A感应到有产品,感应信号A反馈给PLC,PLC再控制电机转,传送带送料到 ...

很有用,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计算机就是控制器,当然大多数情况是用电脑来操作控制器。一般的操作是,控制器连接动力系统(通常是 ...

很有用,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描述,不太清楚!
偶的水平有限(不论是文字描述还是专业知识),就来胡扯下吧!

很有用,感谢

网友:
不用客气,能帮到你就好,相互学习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的传动路线是这样的:电机——>联轴器1——>减速机输入轴——>减速机输出轴——>联轴器2 ...

基本正确。补充一点,控制器把信号传输给驱动器,驱动器把信号传给电机,电机转动。  如果有信号反馈,则是反馈信号传输给控制器。PLC
的编程是对控制器的操作。

网友:
互相交流,补充,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