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螺纹连接的密封问题

楼主(2018-07-10):
没学过机械,但是最近设计的装置需要考虑密封问题,求助这样子的一个装置,如何实现可拆卸的密封,如图所示,左边那一块我要连在一个密封的装置上,螺纹连接位置有什么可拆卸的密封方式吗?

网友:
1、如果不改结构的话,可以在螺纹上缠生胶带,不过效果一般。
2、改结构,让两个零件的端面来密封,可以夹垫片,卡O圈。如果用锥面密封效果会更好。

网友:
加个硅胶垫妥妥的

网友:
生胶带+胶皮垫圈螺母拧紧,密封效果会好一点

网友:
用螺纹密封胶就行

网友:
如果两个连接件是密封螺纹,拧螺纹时,在丝杆上缠上生料带。不知道介质压力多大?温度是多少?

网友:
可拆卸密封胶

网友:
生胶带缠螺纹,两面之间加O型圈都行,或者两者一起也行

网友:
直螺纹的话可以考虑断面密封,锥螺纹的话可以考虑生料带密封

网友:
生料带就行

网友(2018-09-11):
生胶带+1

网友(2018-11-04):
我们公司有专业的螺纹密封垫片。金属和橡胶bonded。又需要联系

网友:
专业螺纹密封。有需要联系我

网友:
建议你去看看水密连接器一类的结构,你这东西做密封应该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