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装滚子轴承

楼主(2018-07-10):
请问哪位朋友有各大品牌满装滚子轴承型号参数。查些数据,谢谢!~

网友A:
网上有,你可以搜到的。我以前查过。轴承查询网还是什么,忘记了。各种轴承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你可以搜到的。我以前查过。轴承查询网还是什么,忘记了。各种轴承都有……

我按大概尺寸查到了个型号,然后按型号反查出来几个,暂时先用,回头细查。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