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处理会不会因为材料的不同而表现出不一样的外观颜色

楼主(2018-07-10):
想问问各位,同一表面处理方式会不会因为材料的不同而表现出不一样的外观颜色?

网友:
应该会的。就是同一种材料,不同批次进行氧化处理也会。我加工来的板子经常遇到。
具体工艺,我也不是太了解。

网友:
肯定有区别的

网友:
是的,外观颜色会不一样的

网友:
常规6系合金膜厚控制10μm左右时没有差异,膜厚大于15μm时,6061和6082氧化后颜色偏黄,因为铬和锰导致,铁含量高的会偏黑灰色。1系纯铝不用说,没有差异,2系有个别合金黑灰色的,如2024,2014;3系常规银白色;4系常规灰色;5系银白色;7系银白色,但7075氧化后是金黄色或茶树灰色,和固溶、热处理相关。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
肯定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