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传导速率问题求助

楼主(2018-07-10):
       如图结构示意,两侧铝合金支架支撑一块金属薄板0.2mm厚,铝合金支架底部用陶瓷垫块与不锈钢腔体隔开,两侧加热棒同时加热,同时监测加热棒与金属薄片中央的温度,金属薄片升温速度较慢,而且温度上不去,加热棒400度的时候,金属薄片中央才80度。本来希望器温度与加热棒相差无几。
请问这样的结构如何改进,问题出在哪里?

补充内容 (2018-7-10 16:34):
今天下午实际试验下来,发现铝合金支架的内侧温度比加热棒就低很多,数值一半都不到,金属薄片与铝合金支架内侧温度不是很大

补充内容 (2018-7-11 08:10):
初始设计的目标是想让金属片能够迅速升温,第一次设计是通过加热棒加热空气来加热金属薄片,发现升温速度太慢了,此贴是第二次设计,加热棒直接与薄片接触应该会好点,但我一次试验多片金属片,各位,还有啥办法

网友:
初步估计,金属薄片面积太大,散热太快,加热棒与薄片中央温差很大

网友:
给一个图吧,帮助大家理解、领会你的意图。

网友:
加热功率远小于散热功率,只有整体保温才能加热到薄片

网友:
铝合金具有热容量大,线膨胀系数大等特点,升温容易,散热也很快。主要是楼主铝合金支架两侧结构为开放式,薄片处于开放的空间,空气间的温度升不起来,建议楼主把铝合金支架做成一个密封的空间,这样温度才能升高。

网友A:
两个原因:1)铝合金支架和金属薄片之间接触不紧密,热阻很大,热很难传导到薄片;2)薄片在开放空间,散热很大,某种意义上说,它的温度基本上由周边空气温度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原因:1)铝合金支架和金属薄片之间接触不紧密,热阻很大,热很难传导到薄片;2)薄片在开放空间,散热 ...

我的腔体在加热时是密闭的,当时就是考虑到热传递的滞后问题,才将加热棒紧密贴合铝合金支架的,当前实测,铝合金支架内侧温度比加热棒就低很多,还有什么办法么

网友:
请考虑各金属材料的热阻值 以及相互接触面的热阻值。还有就是金属薄片自身的温差值。

网友:
你这哪里是个支架,分明就是个散热器有木有!

网友:
加热棒接触点小, 金属薄片薄,腔体内主要靠对流和辐射传热。
但你的腔体有没有保温措施,腔体外面用保温材料包上, 做多做几层壳, 金属薄片下面的厚点的板做些打断,改善对流。 效果会改善。

网友:
用一块比金属片面积大一些的电热板,电热板底部做好绝热,确保电热板表面温度均匀。
金属片直接放到电热板上加热即可。

LZ这种传热方式,金属片无法均匀加热。

网友:
存在三热传递主要种基本形式:热传导热辐射热对流,都要考虑

网友:
感觉像是利用周围空气加热的,可否在金属薄片周围加热?

网友:
红外热辐射呢?
金属片和薄板间的空隙可用导热硅脂填充,信越的 3M的等待

网友:
个人意见:
1.外面不锈钢腔体是不是单层的?如果是,改为双层的中间加隔热层。
2.加热棒与铝合金支架的接触面积太小了,可将支架做大一些把加热棒包裹住。如果是靠空气加热薄片,把支架做出很多鳍片
3.如果是靠热辐射加热,将腔体内层涂上反射层。

网友:
热学应该看哪边书啊,摸黑了

网友:
用电磁炉试试,加热电偶监测,别给烧化了

网友:
个人认为:
1.加热棒的温度不能代表你整个加热腔的温度,也就是你加热腔内温场不行;
2.你的测温传感器要反馈被测件位置的温度。
3.你的温腔最好要保温。
4.如果能够增加空气流动的话,加热腔内温场效果更好。

网友:
楼主方便说一下要测试金属薄片的什么性能吗?这样可能整个实验台,社区高手们都能给你推翻重新搭建

网友:
算下你的铝件的质量,按比热容和加热功率计算铝件升温时间。减少铝的表面积和质量,会有热辐射损失的。然后增大加热棒和铝件的接触面积。现在差不多是线接触

网友:
加热棒在密闭腔内紧靠铝合金支架,而且和铝合金支架是线接触,从你这种传热的型式看,加热棒是给空气和铝合金支架加热,而空气又是热的不良导体,加热棒又依靠线接触的铝合金支架来传热。所以,你这种安排型式导致了,铝合金支架上的薄金属板温度肯定上不去。因为,热量不论靠传导,对流还是热辐射传热效率都是极低的。

网友:
加热棒放在两个正面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