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回路求助

楼主(2018-07-10):
题目要求:
1.写出回路中元件的名称
2.说明回路的工作过程
3.说明回路的作用
4.说明回路由那些基本回路构成
5.查阅文献资料,说明回路在实际工程中的应用,并画出实际工程的原理图加以说明。
想让大神帮忙分析下,有些问题搞不懂😂

网友A:
这是大学里液压传动这门课的作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大学里液压传动这门课的作业吧

嗯嗯,帮忙解释一下呗

网友:
其实这些机械设计手册里面都有详细的解释,建议楼主查阅资料自己动手抄写,这样记忆才会深刻!

网友:
1、溢流阀,设定系统的工作压力,当系统压力超过设定压力时,溢流阀开启,多余的液压油通过溢流阀流入油箱。
2、三位四通电磁阀。O型中位机能,各油口全部封闭,油缸两腔封闭,系统不卸荷。液压缸充满油,液压缸从静止到启动平稳;制动的时候,运动惯性会引起较大冲击。阀芯换向位置精度比较高。
3、单向节流阀,单向阀与节流阀并联使用。当压力油从油口P1进入,经阀芯的节流口从P2流出,这时起节流作用。当压力油从油口P2进入时,在压力油作用下阀芯克服弹簧的作用,液压油不再流经节流口,而从P1口流出,这时起单向阀的作用。
4、两位两通电磁阀。当电磁铁通电时,电磁阀的左边两油口接通。

回路由液压泵的卸荷回路、节流调速回路、换向控制回路组成。

网友:
额,我记得我学的时候这一章就有解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