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这两款都叫三位四通电磁阀

楼主(2018-07-10):
难题一:机械结构保证左右两边夹紧方案
具体工况:中间的是固定的,和气缸用螺钉直接连在一起。
图1
思维启迪
A:不需要腰型槽,有个销子就行。
图2
B:自连肯定不行,要浮动的,只有浮动才能使两个工件都夹紧。
C:这种结构当下用看不出问题,长期使用非常不可靠。因为是气动压紧,凑合用。因为工件被压紧部位厚度相差尺寸小,中间锥销偏摆程度小,靠气缸活塞承受锥销小幅度偏摆,问题不大,毕竟压紧力不大。再就是气缸即使漏气也没有污染。
D:如下图的结构。
图3
难题二:两款三位四通电磁阀的区别
具体工况:实际情况是这两个阀断电后一个保压,一个不保压。
图4
图5
思维启迪
A:电路图不一样,第一张图字母,标的是在截止的地方,第二张是在回路上。
B:第一个在中间位置四个口都不通。
C:掉电的时候,电磁阀没有受力,默认处于中位,你在比较一下,上面两张图片中位是否构成回路就明白了。
图6
D:通电和不通电的区别,中位就是不通电是4口全部处于不出油状态。
E:第一个阀靠内部配隙保压,但是电磁阀保压不太靠谱都会有泄漏,是O型阀。第二个也是O型阀。
F:DSD是代表湿式电磁阀,3C2是油研的3位4通中位全闭,2N是东京计器的2位4通带定位机能。3C2断电虽然4口全闭但不保压,2N断电定位也不保压。要想保压效果好,3C4加液控单向加A口蓄能器,保压一个月没问题。
难题三:四轴桥板深孔加工方法
具体工况:目前的双工位870的就是用摇臂钻打的,第二幅搞了个3工位,总长920了,感觉摇臂钻摆动太厉害。
图7
思维启迪
A:有专门的深孔钻,也可以浅孔加外接油管。建议平面上打穿孔,下面接钢管。
B:用钻攻打350深都是两头打5.0。

网友:
楼主这液压系统夹具做的工作总结很不错!我平时也是这样记录问题点的。但油压电磁阀的三位四通是怎么样的工作原理?气动都是三位五通才做得出来了。

网友:
DSD-G02-2N是两位四通电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