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气囊式夹紧机构

楼主(2018-07-10):
大家好,最近碰到个气囊需求:在不通气的情况下,环形气囊中孔可以放零件(轴)(D状态),一旦通气,环形气囊就将零件夹紧(E状态),要求夹紧后同心度保证0.5mm.
请教大家,是否见过这种气囊,另外,如何保证夹紧后的同心度,谢谢大家!

气囊照片

气囊照片

网友A:
气囊应该只负责涨紧,同心度还是要靠机械定位Ⅷ

网友B:
赞同楼上观点,而且这种夹具在食品上应用比较多。夹葡萄、蔬菜、大米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气囊应该只负责涨紧,同心度还是要靠机械定位Ⅷ

谢谢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赞同楼上观点,而且这种夹具在食品上应用比较多。夹葡萄、蔬菜、大米等。

谢谢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赞同楼上观点,而且这种夹具在食品上应用比较多。夹葡萄、蔬菜、大米等。

这种有标件么,还是自己加工或者改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气囊应该只负责涨紧,同心度还是要靠机械定位Ⅷ

从D到E,似乎只能靠外缘定位?能靠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气囊应该只负责涨紧,同心度还是要靠机械定位Ⅷ

赞同楼主的观点!

网友(点评):
哪个是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