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结构是怎么实现运动的?

楼主(2018-07-10):
1.工作原理:通过转动手柄位置,实现前爪和后爪一起张开和收缩,主要是用来夹持轴类的工件2.我想问的是:(1).固定块1和固定块2是与手柄是通过螺纹配合的,如果拧手柄前爪和后爪会向同一个方向移动,无法实现共同张开和收缩啊?
(2).这个手柄以及螺杆是不是只旋转不移动(说白了就是把螺杆进行了限位,靠螺纹传动驱使固定块1和2移动)。
(3).如上图所示的零件,他们容易加工吗?我们是医疗企业要求表面3.2um,主要是加工怎么实现?
(4).有明白的说下固定块1和固定块2的细节就太好了。谢谢大家。

仿照人家画的。

仿照人家画的。

网友:
难道不是正反牙吗?

网友(点评):
左旋螺纹和右旋螺纹?也就是固定块1和固定块2是相反的螺纹?那么他们能与螺杆一起配合吗?

网友:
好深奥的样子!学无止境啊!

网友:
左右旋机构,工装夹具常用。

网友(点评):
固定块1和2是左右螺纹?还是螺纹一端是左旋另一端是右旋。

网友(点评):
固定块1和2是左右螺纹?还是螺纹一端是左旋另一端是右旋-----------精神可嘉,基础

网友A:
固定块1和固定块2上应该就是左旋和右旋螺纹,转动手柄,固定块1和2会以相同的速度反向或正向运动,达到夹持和松开的目的,这我以前做过一个类似的机构,不会过精度没你要求的那么高。

网友B:
模型发我份,我有空打印个给你验证下

网友(点评):
螺杆能打印吗?

网友:
让我猜猜,手柄和螺杆是不是两个零件螺纹连接一起的?固定块1和固定块2分别从螺杆两头旋进去,螺杆两头分别正反牙,这样才能解释的通吧

网友(点评):
固定块是不是正反牙会好点

网友(点评):
固定块需要和螺杆的正反牙配合才能旋的,一正一反怎么旋

网友C:
螺杆中间有一小段是光杆,前后分别是正反牙

网友(点评):
第一:固定块1和2正反牙可以吗?第二:如果螺杆两端是正反牙,考虑到怎么跟固定1和固定2一起配合使用吗?

网友:
直接看图吧

网友(点评):
学习了,想到了正反滚珠丝杠

网友:
主要技术点在螺杆上,左侧正牙,右侧反牙,同一个旋转使前爪与后爪实现平动夹紧力,但比机构动作可以实现,但能夹动产品并平移会有问题,因为两个爪子的动作角度会有误差。

网友(点评):
谢谢,M4的螺杆,40mm 长 左右旋螺纹15mm,容易车吗?会不会变形。

网友D:
有实物就拆开一个研究一下

网友:
同意9#楼!

网友:
明显是正反牙,模拟图画错了。

网友(点评):
lz的思路条理清晰,值得赞!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模型发我份,我有空打印个给你验证下

打印机什么品牌,型号,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实物就拆开一个研究一下

我有实物,伸缩机构,有这种样式的千斤顶。

网友:
10楼有见解,很厉害,,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这个挺简单的。。不用拆就能看出来的,,,两头是正反丝,,固定块里的螺套是可以旋转的,你的模型画错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固定块1和固定块2上应该就是左旋和右旋螺纹,转动手柄,固定块1和2会以相同的速度反向或正向运动,达到夹持 ...

螺杆的两端应该也分别是左旋和右旋螺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螺杆的两端应该也分别是左旋和右旋螺纹吧?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螺杆中间有一小段是光杆,前后分别是正反牙

9楼哥们说的对,螺杆就是那么做的,同时左边圆柱体(注意是圆柱体,不是固定块)开左旋的螺纹孔,右边圆柱体(固定块里面的)开右旋螺纹孔。看你的可用开合空间也不大,螺杆的中间保留圆柱。同时中间的突出部分(固定块1、2之间的部分)应该是圆孔,不是槽孔。

网友:
正反牙,固定块1、2里面的螺母是可以滑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型发我份,我有空打印个给你验证下

老铁,做3D打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打印机什么品牌,型号,谢谢!

用的普通FDM桌面机,大点的螺纹能打出来,小的就不好说了

网友:
打打玩玩而已~

网友:
螺杆上的两节螺纹,正反牙

网友:
正反螺纹,中部加一个限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