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新的人求助,一个夹具

楼主(2018-07-10):
由于是公司可上网电脑,CAD是莫名其妙的版本,简单画下,抱歉。图中是一般材料,应该是304(领导简单说的),A面和内圆已经有个垂直度,内圆车出来了,想做个磨床夹具来满足内圆和外圆同轴度0.02,磨出外圆尺寸。因为刚做,提个思路求教大家。
做两个图中的圆凸台,与内圆0.01过盈顶进去(拆的时候可以在凸台大圆做几个螺丝顶出来),凸台小端面顶住(考虑到管的A面和内圆有垂直度),俩凸台大圆做定位中心孔(两边用磨床定位顶住,不清楚是否可行,囧rz),凸台的端面和小圆的垂直度0.02。可行么?

网友A:
楼主这是准备用外圆磨床来加工的吧,可不可以考虑用两顶的方式来磨削呢,就用加工内孔的一刀活带车削出个锥度用顶尖顶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准备用外圆磨床来加工的吧,可不可以考虑用两顶的方式来磨削呢,就用加工内孔的一刀活带车削出个锥 ...

加工内孔的一刀活带车削出个锥 ...    你是说内孔车个锥度,顶住来磨外圆? 然后呢,夹住外圆车內圆?  我们厂原来的干法是外圆垫铜片,夹住车內圆,来保证俩圆同轴度,但是外圆上会有夹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工内孔的一刀活带车削出个锥 ...    你是说内孔车个锥度,顶住来磨外圆? 然后呢,夹住外圆车內圆?   ...

改一下图纸,内孔车削带个有角度的倒角,和顶尖一个角度,内孔车削完毕然后再两顶磨削外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一下图纸,内孔车削带个有角度的倒角,和顶尖一个角度,内孔车削完毕然后再两顶磨削外圆

你是说把成品改了,內圆带锥度。 这种锥的精度一般能做到多少? 能保证內圆和外圆的同轴度?      之前这个件做的方式是夹外圆(垫铜片)车內圆来做同轴度,伤工件表面。  车这个锥度,能因为加工量小,夹痕轻?
刚做这行,问题挺多的 ^_^

网友B:
车两端55内孔时直接车60°中心孔,然后磨床双顶尖磨外圆,但是1200长的轴你在加工两端55内孔时如何保证同轴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两端55内孔时直接车60°中心孔,然后磨床双顶尖磨外圆,但是1200长的轴你在加工两端55内孔时如何保证同轴 ...

现在搞不定的就是同轴度

网友:
做个芯轴穿小内孔

网友C:
先把两端的内孔,总长车好!然后做两个堵头,台阶直径55,20长与两端孔1-2丝过盈配合,中心要做个螺丝孔方便使用拔销器拆卸!注意堵头55台阶必须和中心孔一刀下!可以用反刀车出来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两端的内孔,总长车好!然后做两个堵头,台阶直径55,20长与两端孔1-2丝过盈配合,中心要做个螺丝孔方 ...

台阶一刀下来,台阶和零件内孔的同心度是个小问题吧

网友(点评):
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台阶一刀下来,台阶和零件内孔的同心度是个小问题吧

台阶和工件内孔当然是同心了,你做出来外圆和内孔同心就行了,可以量壁厚看同心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工内孔的一刀活带车削出个锥 ...    你是说内孔车个锥度,顶住来磨外圆? 然后呢,夹住外圆车內圆?   ...

使用软爪夹持不会有夹痕啊

网友:
是不是学机械的?剖面线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