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我这个四轮驱动小车的受力分析对不对?

楼主(2018-07-10):
M1,2 后轮驱动力矩   M3,4  前轮驱动力矩
F1,2 后轮滚动摩擦力   F3,4  前轮滚动摩擦力
之前一直困惑四轮驱动时小车如何保持匀速运动,如今这样发觉如果受力如图所示时就能解释的通,可问题是两对滚动摩擦力F1,2F3,4 在图示两种工况下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还请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
后轮驱动的受力没有错!后轮为主动轮,地面给一对后轮的摩擦力方向向前,推动车向前跑,一对前轮只是承重和转向,地面给它的摩擦力与速度方向相反。

网友(点评):
四轮驱动匀速时的受力分析对么

网友A:
四轮驱动时候,前轮受到的摩擦力也是向前的,跟后轮一致。 在匀速运动情况下,独立分析前轮和后轮,都是摩擦力产生的力矩与轮子本身的力矩等大反向。如果前轮摩擦力是你画的那种,那么摩擦力矩和前轮本身力矩重合相加,是不满足匀速运动条件的。

网友(点评):
四轮驱动时前轮摩擦力与后轮等大反向才能保证匀速,摩擦力矩和前轮本身力矩相消的

网友:
楼主四轮驱动时的摩擦力方向为什么刚好相反。

网友(点评):
为了匀速

网友:
我猜草图可能不是楼主画的,所以你忽略了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环,Mr,这个叫滚动阻力矩,或者叫滚阻,跟滚动摩擦是两码事。
之前有帖子讨论过这个问题。建议楼主去查一下设计手册的起重机械部分,里面有滚动阻力的介绍。一看便知。

四驱的摩擦力方向是错的,前后轮摩擦都是向前的。

网友(点评):
前后轮摩擦都是向前,四轮驱动如何保持匀速呢

网友(点评):
你目前是没有滚阻的概念,很难解释的清。建议你先去查设计手册的起重机械部分。

网友B:
去问问奥迪吧,毕竟全时四驱还是很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轮驱动时候,前轮受到的摩擦力也是向前的,跟后轮一致。 在匀速运动情况下,独立分析前轮和后轮,都是摩 ...

摩擦力矩确实是应该跟驱动力矩抵消才能匀速运动。所以前后轮受到的摩擦力矩应该是一样的,共同抵消驱动力矩。如果按照你图中的理解,前轮产生的摩擦力矩和后轮产生的摩擦力矩相互抵消了。那么请问两个轮子上的驱动力矩怎么平衡?难道你需要后轮和前轮转动的方向相反?? 及时从能量守恒的角度来讲你画的也不对。既然是匀速运动,如果摩擦力相互抵消了,那么发动机产生的扭矩力去哪里了?所以应该是摩擦力矩是相同的,共同作用抵消力矩。你把这种分析方法放到你下面后驱的上面分析一下你就知道了。

网友:
这种相反得摩擦力没看懂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不复杂,力是可以分别进行分析和合成的。先分析前轮驱动的时候的受力:摩擦力是前轮向前,后轮摩擦力是向后的。再分析后轮驱动的时候的受力:摩擦力后轮向前,前轮向后。   好了,现在合成起来。每个轮子收到的合力到底是向前的还是向后的,取决于你的动力分配比例。如果是1:1,那就是相互抵消了。如果不是1:1,在匀速运动的前提下,也是等大反向。至于每个轮子摩擦力合力的方向,就像刚才说的,取决于你的动力分配比例,
    至于能量守恒,很好解释。气缸做工产生的能量没转化成了小车的动能。当然其中有能量损失。

网友:
4轮驱动摩擦你是同向的,而且不相等的,匀速行驶跟整车的摩擦力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问问奥迪吧,毕竟全时四驱还是很棒的!

奥迪双钻,我的伙伴

网友:
都是力学大师和牛人,楼主的力学简图也不错

网友:
这受力图看的我也是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