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怎么做物料盘定位

楼主(2018-07-10):
各位好!
最近转行搞产品流水线,先接触注液设备,这两天领导给了一个类似下图的产品,尺寸外形是大致画的,需要做一个8*10能放80个物料的料盘来定位。
1.设备往产品两个直径3的孔里注液,针头需要伸到孔里。大概允许单边1mm左右的误差。现在料盘单边会比轮廓大5个丝,定位好了是没问题的。
但是只用底端轮廓定位的话,只有1mm左右高度,虽然料盘槽有7-8mm深,放到电动平台上送料还是怕晃歪。
领导建议再加个盖板,现在一个方案是再做一层来框住产品的上端侧边,第二个方案是利用端面的孔来压住端面,不过感觉不太好放,
请各位看看怎么做好?给个建议,谢谢。

2.另外像这种均布的槽口,它各间距的误差位置度是怎么标注的。我看了下厂内以前的图纸,可能是因为定位精度不是很高都没有标注。
请问下该怎么标注?

补充内容 (2018-7-12 19:20):
谢谢各位解答,最后还是上面做了一个压盘定位侧边,刚下单看后面试验是什么情况。

网友(点评):
我和领导提了这个方案被否了。。。

网友(点评):
谢谢老哥详细解答了

网友(点评):
否决的理由是什么?这是重点。

网友(点评):
领导否决的原因我估计是因为多了个翻转180度的步骤,和领导的方案比,都需要加盖板,但是原本的方案不需要翻转

网友A:
不知下面什么样,料盘开小孔用真空吸附成不。

网友B:
为什么被否?什么原因?

网友:
你说的第一个方案比较好,因为产品定位在下端面已经实现了,上面做一层框住产品,在产品随电动盘运动时不倾斜,能扶正即可,上面的框也不需要太高的精度,框内侧与产品单边留出1.5-2mm足以。
均布的槽孔位置精度根据你需要的精度等级来定。查表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下面什么样,料盘开小孔用真空吸附成不。

这样做有点复杂了,而且这个料盘考虑成本结构不能做太复杂,一台设备要配好几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被否?什么原因?

一方面是它注完液后下道工序不用这个料盘了,要把料拿出来,这个结构两个定位板分离的时候容易把产品带倒,当然这个也可以再优化处理一下。另一方面场内以前都是用压板的方式,所以领导还是建议做个压板,结构也不复杂,取料的时候再做个辅助分离板。

网友C:
不用料盘,一个一个地注入,制造设备省钱,生产更快更准。关键是会不会设计。

动不动就往料盘考虑的设计方案见了不少了。

理由都很统一:一次性灌那么多,多快啊!

问题是:那之前得干多少活,那之后得干多少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方面是它注完液后下道工序不用这个料盘了,要把料拿出来,这个结构两个定位板分离的时候容易把产品带倒 ...

压板可以做成中间镂空式的,1-2mm间隙,压住底部法兰的上表面.

网友:
还是觉得第一方案比较靠谱

网友:
定位面只有一毫米,确实会出来定位不准确的情况,建议增加防形面做辅助定位。

网友:
人才真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做有点复杂了,而且这个料盘考虑成本结构不能做太复杂,一台设备要配好几个的。

料盘只开孔,在注液装置下面设置真空装置,料盘到位开启。或者你们只想手动,那么在每行中心孔位置压一根钢丝就行了,做成钢丝压盘。

网友D:
有需要做样品模型的请联系我,公司专业承接快速成型3D打印手板模型业务。
常见的金属和工程塑料、软胶、透明等材料都可以制作,还有硅胶复模小批量制作;
模型可进一步喷漆、电镀、丝印、镭射雕刻等后处理。

网友:
产品吸不吸磁 如果吸磁  1mm深的槽进行XY方向定位  磁铁进行Z向定位 也未尝不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需要做样品模型的请联系我,公司专业承接快速成型3D打印手板模型业务。
常见的金属和工程塑料、软胶、透 ...

一图胜千言!发点图看看,打印后表面光洁度如何,强度如何?

网友:
托盘两层板,形成中间180°圆形台阶中空
产品放入后,旋转90°
怕产品晃动,再旋转90°的位置 上方增加两个球头柱塞

麻烦就是放料,每个产品 取放都要旋转90°,再提出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用料盘,一个一个地注入,制造设备省钱,生产更快更准。关键是会不会设计。

动不动就往料盘考虑的设计 ...

大侠的这个思路好!
但我们不了解lz的前后工序;
如果要长距离转运,或者要集体加温固化等等,那么这样集中批处理比one by one就有优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大侠的这个思路好!
但我们不了解lz的前后工序;
如果要长距离转运,或者要集体加温固化等等,那么这样 ...

加温固化类,我现在就在玩,大概需要半小时的那种,而且也是One by One。

优点,热损失少很多。嘿嘿

网友(点评):
想不出来是啥环境,太阳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一图胜千言!发点图看看,打印后表面光洁度如何,强度如何?

感谢回复,以下图文希望能有效地展示我司的工艺水平:上述三张透明件展示我司打印水平和后处理工艺的稳定性,
图一小件是CNC机加工的透明PC;图二图三是3D打印是透明SLA。
不论是打印还是CNC机加工的毛坯件都会有工艺本身留下的纹理,
因此专业的后处理就更加重要。
私认为单拼材料价格是远远不够的,整体效果和交货周期都是强有力的竞争力。

图四的叶轮产品的打印摆放方式和加支撑方式最重要,避免内部结构少加支撑或不加支撑,
客户拿回去要上专门的测速设备测速该结构能达到的转速。

图五图六是同一个杯子的毛坯和喷漆成品,好的成型精度,能节约很多后处理打磨时间,也能成就好的喷漆效果。

最后两张图展示一下我们手板师傅的手艺,联系我了解更多,谢谢。

温州创印科技有限公司 · 陈隆 · 13605779263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温固化类,我现在就在玩,大概需要半小时的那种,而且也是One by One。

优点,热损失少很多。嘿嘿

one by one,一个需要半个钟,为何不并发呢;热量比时间还宝贵么? 请指教!

btw @七曜神权 LZ能够解释一下,上下工序的情况,为何要批处理,能否one by one?如能one by one,那么问题似乎就简单了。

网友(点评):
我现在搞的设备,能源控制不住,就不让生产产品。。。很变态的地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感谢回复,以下图文希望能有效地展示我司的工艺水平:上述三张透明件展示我司打印水平和后处理工艺的稳定 ...

很专业! pc,亚克力加工后的刀纹如何处理,能够重新透明?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专业! pc,亚克力加工后的刀纹如何处理,能够重新透明?

像我图一上面那几个透明的造型,结构简单,打磨仔细一些即可解决刀纹问题,然后当然还有配合喷砂机或者抛光机之类的设备,最终上光油,才达到照片效果。

网友(点评):
专业高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感谢回复,以下图文希望能有效地展示我司的工艺水平:上述三张透明件展示我司打印水平和后处理工艺的稳定 ...

请问SLA打印机什么型号的啊,可以打印这么大的件,有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SLA打印机什么型号的啊,可以打印这么大的件,有卖吗?

型号 iSLA800,还有更大的1200,也就是针对这些大型的整体件业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