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现在大家针对加工工艺的认知

楼主(2018-07-10):
    为什么讨论这个话题呢,论坛里面有个坛友发了一个帖子,问一下一个零件的加工工艺(http://www.cmiw.cn/thread-800087-1-1.html)这个是链接    我看了好多热心网友也回复,首先声明一下,我发这些不是显摆,不是贬低任何人,只是一个机械工人的一点看法。
   这是楼主给出的问题:

下工厂少所以不知道这种件具体是怎么加工的,求大师指教。1.加工工厂对我的回复是,形状大小差不多的料坯——车床(车出上下两个圆,一个圆是十字架的最大直径,另一个是凸出的圆柱直径)——线切割(通过线切割,割出十字架的模型)——最后抛光打磨。
   我不同意:因为线切割我接触过,波峰波谷比较大,说白了就是粗糙。我们是医疗器械,任凭他打磨很难达到我们要求的精度3.2um。
2.我想问的就是除了1说的加工方法,有没有别的加工方法?在CNC是如何加工的?越详细越好。谢谢
3.这个件大概多少钱?

     这个零件楼主后面也回复说东西不多,十几件,而且都不一样,所以加工厂不愿意做,这里需要说下下次大家问问题的时候最好把数量发上来

  首先看这个零件,材质304,而且十几种规格,每种都是一件,我看到这个图纸,会这样编制工艺,首先下圆料把外圆和前面的凸台和厚度和中间孔作准,第二用中走丝(因为那位网友说快丝粗糙)把外形全部割好,割一修二,这样完全达到要求,第三上加工中心把孔和中间的V槽做好,最好倒角抛光,V槽CNC不好做方便也可以。
   我算出来的成本在200元左右
   但是有网友回复说铸造,然后CNC,就这十几件东西的话,价格呢?
   然后上CNC,这个CNC做的话我觉得价格不会便宜的,台单薄,会弹。

    我说了这些只是有感而发,现在不知道大家所接触的机械行业是不是都是走在前列?设备都是很先进?还是我自己现在比较LOW,都还是用这些设备来考虑工艺。
   但是我考虑工艺一般走实际出发,你这个零件要求是多少,你能给多少钱的价格,然后我来确定给你的工艺路线,不然高要求白菜价,鬼才去做。拿到一个图纸不能盲目的说上CNC,上这上那,得多方面考虑。
   比如第一这个零件需要什么设备加工能保证要求,第二在考虑成本。
   还有一种情况我们公司有不知道其他公司有没有,就是工艺路线有时候看各工位的活的多少,比如说CNC没活,那么铣床或者线切割的活在排工艺的时候就侧重往CNC排,其他工位I也一样。
    所以在这里说一下大家在考虑工艺的时候,或者在回复帖子的时候真的要慎重哈,把问题搞清楚,再来回答,不然会误导的。
   还有各位在发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说清楚情况,把能提供的数据全部提供,这个帖子就是,最关键的数量前期没加上去,导致好多人回复的标准就误差很大。

   以上只是小弟一些个人想法,有得罪之处望海涵。

网友:
看到小编的图,我的第一感觉是太浪费材料了,设计必须这样么?能否分为两个件,采用过盈配合是否可行......其次,这个工件尺寸精度要求并不高,重点是在表面光洁度;还有数量少、种类多;最后了解具体用途,基于这样的思路,逐一确定之后,再来讨论如何加工。

网友(点评):
呵呵现在的设计好多都是这样

网友:
要确定一个工件的工艺需要提供很多的数据,数量算是很重要的一项,和最后核算出来的成本有直接的关系

网友:
其它没问题200估计接受不了,不过就十几件的量确实也是问题,很难做。

网友(点评):
这个价格不接受的话,我估计没人做的

网友:
十几件,每件规格不一样,车外圆然后中走丝应该是最优的工艺了。

网友:
支持技术讨论!加分!

网友A:
这个零部件铸造后再上加工中心,应该是我说的。我的意思是这样,根据产品的形状,你做铸件可以做泡沫浇铸工艺,这样成本不高;形状铸出来后,再加工中心,也不会画太多的加工费了。

网友(点评):
大侠,不是怪任何人们主要是看了一下帖子上问的问题没有把关键数据发出来,然后大家在数据不全的情况下提供工艺那是完全不准的,望见谅哈

网友: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走丝的话十字架圆角被凸台圆柱挡住了啊?还是走丝圆角不割,最后铣出来?

网友(点评):
没搞明白你说的意思

网友:
纯路过学习一下!纯的!

网友:
我意思红色标注的圆角不是被上面这个圆柱凸台挡住了么?

网友:
直接激光切割外形,留余量,然后CNC上光刀,激光余量应该比较好控制。

网友(点评):
还是那句CNC弹刀,量少,上面的台阶还要做余量太多,变形太大

网友(点评):
量少才考虑设备越少越好,量大倒好办了。

网友:
有需要做样品模型的请联系我,公司专业承接快速成型3D打印手板模型业务。
常见的金属和工程塑料、软胶、透明等材料都可以制作,还有硅胶复模小批量制作;
模型可进一步喷漆、电镀、丝印、镭射雕刻等后处理。
温州创印科技有限公司 · 陈隆 · 13605779263

网友:
现在加工工艺都不考虑成本了?

网友:
关键是,这东西是哪个傻叉设计的?蠢这个词肯定是为他创造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零部件铸造后再上加工中心,应该是我说的。我的意思是这样,根据产品的形状,你做铸件可以做泡沫浇铸工 ...

这样的细长异型件,别说泡沫模了,你就是用精铸模也无法保证变形。没搞过铸造吧?变形量能控制在2mm以内都是大神了。扭成3-5个都不奇怪。别瞎出主意。

网友:
这个东西就不该这么设计!设计的人脑子进水。
非要加工也只能是快走丝,然后分工序抛光,没有第二条路走。先用百叶片抛,然后尼龙轮抛,最后羊毛轮抛。

网友:
支持这样的技术讨论贴,能学到不少东西,干货!

网友:
200块钱是光加工费 还是待料,不锈钢本身加工就不怎么好加工,建议先粗车台阶再CNC

网友:
一个合格的设计者,不是画个图纸就了事的,而是需要了解加工工艺才行,同时还需要熟悉材料,看到这个设计结构,我要是老板,肯定给你一巴掌,

网友:
量那么小,做任何模具都划不来啊,设计结构调整下,做成组合件吧,省料省工时

网友:
我咋觉得这东西应该焊接拼装然后再机加工和打磨抛光

网友:
因人而异,有钱就好

网友C:
赞同楼主工艺路线,中走丝切一刀,修两刀,能够很好的保证表面了,再抛一下光,没问题的

网友:
还想问一个问题,贴近实际生产讲加工工艺的书籍,各位有哪些推荐吗?

网友(2018-10-13):
|WO7608889发表于 07-11 16:51现在加工工艺都不考虑成本了?
有些国企还真的说不好哦

网友:
 我们做的好多医疗器械的件
都是找的专业的厂家抛光的  人家刨的那是贼嘎亮
最省钱省料的法就是焊接  抛光

网友D:
激光切下料可以吗?

网友E(2018-11-14):
抛开楼主说的这些东西都不提,我就问你:CNC V槽怎么加工的(看没看槽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激光切下料可以吗?

材质304,一定想要直接下料注意:等离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赞同楼主工艺路线,中走丝切一刀,修两刀,能够很好的保证表面了,再抛一下光,没问题的

通过这张图你就能判断出来这个工件的外表面起什么作用的? 假定有用的情况下慢走丝两刀然后依然要修的话,那我觉得还是不够,假定外表面没用,又何必中走丝,慢走丝足矣,无非是为了美观!!!!!!!!!!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通过这张图你就能判断出来这个工件的外表面起什么作用的? 假定有用的情况下慢走丝两刀然后依然要修的话 ...

快走丝,打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细长异型件,别说泡沫模了,你就是用精铸模也无法保证变形。没搞过铸造吧?变形量能控制在2mm以内 ...

说的倒是没错,这个如果考虑铸造,两种结果:1.铸造=不铸造,因为省料的成本不会比铸造成本小,然后毛坯还得加工 2.精密铸造,成本还得翻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的倒是没错,这个如果考虑铸造,两种结果:1.铸造=不铸造,因为省料的成本不会比铸造成本小,然后毛坯 ...

精密铸造 成本几何倍数增加

网友:
同意二楼,能不能做成组合件,拆成一个圆柱几个长条,做好了在拼起来。

网友:
|木几木戒YY发表于 07-10 19:47看到小编的图,我的第一感觉是太浪费材料了,设计必须这样么?能否分为两个件,采用过盈配合是否可行......其次,这个工件尺寸精度要求并不高,重点是在表面光洁度;还有数量少、种类多;最后了解具体用途,基于这样的思路,逐一确定之后,再来讨论如何加工。
这种设计,我也觉得浪费时间

网友:
用水刀直接找出外形,然后上cnc精度能保证,而且变形量也少

网友:
名义尺寸为什么表面要求这么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抛开楼主说的这些东西都不提,我就问你:CNC V槽怎么加工的(看没看槽尺寸)??????????????? ...

其实,我的想法是拿白钢磨个尖,可以类似插床插出来,你有没有好办法

网友(2019-02-12):
引用 网友F:
其实,我的想法是拿白钢磨个尖,可以类似插床插出来,你有没有好办法

干比动

网友:
觉得楼主提议的方法很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
我们厂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非标工件种类多,数量少,自家加工能力很低,这有车铣镗(都是很老的床子),都是依靠外协加工。而且自己还没有工艺工时计算能力,大都是按照前几年的价格走。外协厂看到活难做,数量还少都不愿意,所以要价都高而且加工周期都不能保证,他们都是插空给加工。

网友:
|陌上古道发表于 07-11 11:18有个问题请教一下,走丝的话十字架圆角被凸台圆柱挡住了啊?还是走丝圆角不割,最后铣出来?
没有挡住,基本相切,图上也是没有挡住。

网友(2019-12-22):
这么简单的东西,还考虑工艺。

网友:
同意楼上,这不做组合件浪费多少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