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问题,关于MIG焊接焊丝干伸长的问题

楼主(2018-07-10):
在看参考文献的时候,1.2直径的铝焊丝焊接时给的焊丝干伸长范围一般是12~18mm,但是焊接干伸长的定义是:从导电嘴到电弧端部的焊丝长度,即图示中的electrode extension。
我的问题是,怎么能知道我焊接时焊丝的干伸长是多少?那我现在想要让我的干伸长为15mm,我应该怎么设置焊接参数或者焊接时焊炬和工件的位置?
请教各位有经验的师傅可以给我指点迷津,谢谢了。

楼主:
呃,其实一开始我并没有注意这个问题,以前的做法是直接设定导电嘴到工件上表面的距离为15mm。以为这个就代表着焊丝的干伸长为15mm。

补充内容 (2018-7-11 11:15):
按照定义的话,这种做法显然是错误的。那正确的应该是什么样的,有大神帮我解答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