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气控制柜散热问题

楼主(2018-07-10):
目前我公司多采用轴流风机,然后在柜门加散热孔,左边进风,右边出风的方式,这种方式比较传统,机柜高度2000mm,深800mm,宽600mm,总重量183.5kg
但是这种方式我感觉有些问题:
轴流风机在衬柱中间部位,能吹到上半部分的电器件,最底层是个大型变压器,有130kg重,45kw,底层变压器散热就靠两侧柜门的散热孔,我很质疑这种散热方式,因为下边不是强迫风冷,能进多少风?工作环境在医院
我查资料了解到有一种叫散热管的东西,可否用它取代轴流风机散热方式,特别针对我们公司这种机柜,谢谢!

网友:
1.用散热管那就和风机散热散热方式完全变了,用散热管整个的配置要变了。
2.轴流风机的强制风冷适合开放环境也,噪音、粉尘工作环境在医院.略显粗糙。
3.散热还是要根据你的箱子算单位的热交换量。
4.用在医院还是选专业的电柜制冷空调吧.

网友(点评):
赞同!优选空调。

网友A:
说说我们的设备:我们的电气控制柜跟你的尺寸一样,基本是在宽度方向两侧的下面做百叶窗进风孔,上部一侧装轴流风机。电控柜在整机的电控室内,电控室内装1P冷暖空调。工况条件:我们的设备属于移动式设备,长时间在野外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说我们的设备:我们的电气控制柜跟你的尺寸一样,基本是在宽度方向两侧的下面做百叶窗进风孔,上部一侧装 ...

如果加什么空调的话,成本会不会很高看了

网友:
医院,数据中心这类场所一般都有大型的水冷螺杆式或特种空调,电柜散热按照常规做好了,除非客户有特殊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加什么空调的话,成本会不会很高看了

空调也是家用的普通空调,不是工业用空调。

网友(2018-10-19):
都是大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