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扳手断在孔里了怎么办?

楼主(2018-07-11):
如图所示,扳手断在孔里了有什么办法拿出来?前提是不要损伤内壁

网友:
电脉冲。
这是扳手吗?!?

网友:
细孔放电

网友:
找工具逆时针一点一点打出来吧

网友A:
论坛里有断裂丝锥取出方法的帖子,借鉴一下

网友:
丝锥也能说成是扳手。我还以为出多大事了,扳手也能整断,那场面得有多振悍。

网友:
放电就好了,我们原来都是这样搞的,要死有老师傅敢用钻头打也行

网友:
外面电火花就好了

网友:
电火花烧掉,不是什么大事

网友:
自己有床子,做个三爪的小工具,也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有断裂丝锥取出方法的帖子,借鉴一下

找不到你说这个帖子,能帮忙找找给个链接吗?

网友:
有一种比较简单的电火花打断丝的设备,蛮好用的,以前公司就买过,因为楼主的情况以前也经常发生

网友:
这不是深孔钻嘛。。。

网友B:
只是看见标题了,想看看扳手是怎么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看见标题了,想看看扳手是怎么断的

有图片的啊,不是扳手 是螺丝 开始打错了

网友:
大神在民间,看到评论确实长见识了

网友:
哥你这个不是扳手啊!这是丝锥吧?有专用的取出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