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一款自动上吊挂非标设计

楼主(2018-07-11):
需要讲图示笼状物品自动上吊挂的方案,哪个大神想想办法,价格可以商量

网友A:
这个貌似是无纺布袋骨架,除尘用的。长度多长?挂在哪里?横向还是纵向?重量?骨架钢丝直径?挂一个或者两个点会不会弯曲?生产线运行速度?等等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貌似是无纺布袋骨架,除尘用的。长度多长?挂在哪里?横向还是纵向?重量?骨架钢丝直径?挂一个或者两 ...

是这个骨架。最长的8米,横向挂到自动喷涂吊挂上。两点挂,重量5.5KG/m,钢丝直径3mm

网友:
坐等大神

网友:
自动喷涂部分我应该知道怎么做,你说的自动上吊挂,这真不是很清楚,上吊挂是为了做什么?喷涂产品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