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张力验布机结构问题

楼主(2018-07-11):
突然看到无张力验布机机构,想问问有没有大佬知道这里边结构的,刚好目前的设备有用到这种结构,想知道怎么实现把布匹张紧的,这个很重要,求给原理说明或者机构视频说明

网友:
LZ矛盾无张力机咋能产生张力。

网友A:
是收放卷速度同步吧

网友B:
钢卷建张是有张力机的,布匹应该也差不多吧

网友:
上个图帮你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收放卷速度同步吧

速度是同步的,这个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
看图

就是这种,名称是这样叫的

就是这种,名称是这样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钢卷建张是有张力机的,布匹应该也差不多吧

能否具体给个图纸说明一下

网友C:
悬臂+张力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悬臂+张力控制器

贴张图纸看看更详细一些

楼主:
谢谢,刚刚你说完我查了一下,这种方法不错,然后在加上张力传感器基本能解决问题!

网友:
2、3应当有一个主速度,1同主速度,2或3与主速度有一个速度差,速度可调可逆,展平的辊速度高于主速度很多,由另一个电机驱动。

网友:
张力很小而已,并不是完全无张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具体给个图纸说明一下

不知道,是否适用

网友:
也有在从动滚筒上加气缸浮动 通过气压检测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