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什么步骤倒角的问题

楼主(2018-07-11):
刚刚接触这个行业 我想问一下一般的倒角(如外圆,内孔,孔口)这些倒角是在粗加工做出来,还是精加工时候,大佬们都有什么窍门分享一下,先谢谢大家了!

楼主:
先自顶一下

网友A:
粗加工时加工出来的倒角。

网友B:
一般粗加工时就倒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加工时加工出来的倒角。

谢谢大佬的提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粗加工时就倒角了

网友:
看多大尺寸的倒角

网友:
精加工后倒角,容易破坏表面,个人意见...

网友:
在对倒角没有特殊要求的情况下,粗加工就可以完全满足的,实在不行就增加一序精加工

网友:
不一定的,根据工艺来的。但是,无论粗加工还是精加工都应该倒角。粗加工倒角是为了安全,防止毛刺伤人。精加工倒角是为了美观。一般来说,粗加工倒角不应该影响精加工余量,只是去毛刺。精加工必须严格按照工艺倒角。产品外观也是质量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