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油箱气密性检测

楼主(2018-07-11):
       如图,油箱组装时需要检测进油口气密性,正压检测,我现在做的是气管插入式,内有O型圈,但是到时进油管可能会外协,气管插不进去,也担心会漏气,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在线急求

网友A:
看看尺寸够不够,端面密封比圆周密封更容易实现一些

网友B:
气管插入没问题,像二楼说的,考虑做端面密封(平面、锥面都好,看空间哪种更好布置)

网友:
气管接油管,插油管,检查。俺认为。LZ这么弄是油箱的气密检测。

网友C:
是只有这一个空吗?建议用真空检测(SMC有真空发生器),密闭状态下,从空端打真空,利用真空流量检测阀去判定,这个PLC程序就能搞定,例如:机构密闭到位,开始持续抽真空3S,3S内真空度值不能低于XX,就是判定OK,否则就是NG,具体数值楼主要根据产品特性及实验去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只有这一个空吗?建议用真空检测(SMC有真空发生器),密闭状态下,从空端打真空,利用真空流量检测阀去 ...

我这个是正压检测,客户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尺寸够不够,端面密封比圆周密封更容易实现一些

能说的具体些吗?我现在就是不怎么怎样才能保证气密性的基础上,又能实现位置调整(进油口位置会偏)

网友(点评):
如果尺寸不够。那么将压紧气缸做成浮动的,以油口外径做粗定位。

网友(点评):
做成XY平台,其中X平台浮动,上面装180度夹爪,来定位油口位置。Y平台就是你现在做的样子,不过是端面密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管插入没问题,像二楼说的,考虑做端面密封(平面、锥面都好,看空间哪种更好布置)

能说的具体些吗?我现在就是不怎么怎样才能保证气密性的基础上,又能实现位置调整(进油口位置会偏)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是只有这一个空吗?建议用真空检测(SMC有真空发生器),密闭状态下,从空端打真空,利用真空流量检测阀去 ...

那是不是可以用其他气体(氮气)之类的,不过我没用过哦,楼主就当参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不是可以用其他气体(氮气)之类的,不过我没用过哦,楼主就当参考吧......

压缩空气

网友:
给外协一个尺寸要求,或者给一个胎具,这样做出来的东西就是标准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说的具体些吗?我现在就是不怎么怎样才能保证气密性的基础上,又能实现位置调整(进油口位置会偏)

你这个看产品材料,如果材料强度足够,可以用端面密封,端面要做浮动调整机构,如果端面强度不够,可以做内胀或者外包,这两个也可以做浮动结构

网友E:
用fastest密封接头,或者airtech密封接头,都是侧面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看产品材料,如果材料强度足够,可以用端面密封,端面要做浮动调整机构,如果端面强度不够,可以做 ...

现在在做这个内涨,只是密封不知道怎么密封,浮接也没有头绪,,可以画个图示意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fastest密封接头,或者airtech密封接头,都是侧面密封

我工件上没有螺纹的,而且我这是2气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工件上没有螺纹的,而且我这是2气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