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汽缸气源处理器的问题

楼主(2018-07-11):
现在要用汽缸做一个升降开关门的动作,整套机器只有这一个汽缸 ,要给这个汽缸配气源处理器吗,请教大神气源处理器在什么情况下需要用,谢谢.请求指教

网友:
一般气源接到气缸都要做一些处理的,你上面的是三联件过滤、调压、给油润滑。要看自己需求,我们公司有些不重要的地方气缸也有直接接气源的

网友:
当然要用了。 要保证进入气缸的气体是“干净”的。

网友:
你如果不希望你的气缸变液压缸,那么就上这个吧。

网友:
有用没用上一个,显得专业。

网友:
前面加截止阀门,后面还要加换向阀。气源,截止阀,三联件,电磁换向阀,气缸。

楼主:
OK!!知道了  谢谢大家

网友:
如果对气压稳定性有要求,建议加一个储压罐,即使供气不稳定,但因为有储压罐,输出的气压一般都比较固定,执行件动作也比较稳定

网友:
根据系统气动设备对气质的要求确定气源处理组件,比如,你的系统里用到那种精密的比例调节阀之类的,那就必须使用气源处理组件,对空气的干燥程度、空气中微小粒子的净化程度,系统中是否要除油等都需要考虑。

网友:
右边的罐子要加汽缸专用润滑油,汽缸也需要润滑的

网友:
楼主的图示是 过滤器+油雾器
过滤器:过滤水分 杂质等
油雾器:加润滑作用
还少个调压器,这些事必须的

网友:
你确定客户提供的气源没有水汽么

网友:
又不要你出钱,不用出了问题还是你的事,为啥不用

网友:
不要加油雾器,没什么用,不如气缸自带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