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转子高速电机如何选用联轴器?

楼主(2018-07-11):
外转子高速电机如何选用联轴器?速度在10000转/分钟左右

网友:
航模电机,好盈电调

网友:
驱动什么元件的?联轴器的选择,一般根据传递功率和转速算出传递扭矩,再根据扭矩、转速和轴颈选择。计算出的扭矩再取一个设计裕量。

网友(点评):
传统电机是这样的

网友(点评):
???水贴呢吧?

网友:
比较高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