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密封设备,想检测内部是否漏水,从外部有什么仪器可以检测到?

楼主(2018-07-11):
求助!密封设备,定期检测,在不拆装的情况下,想检测内部是否漏水或渗水,从外部有什么仪器可以检测到?

网友:
可以使用真空检测(SMC的真空发生器和真空流量控制阀)

网友:
沉在水桶里,检查水位是否降低。

网友:
尺寸,环境,作业空间等等都是怎样的?

网友:
这个。。直接目测不行吗

网友:
封闭出口,进口加压,一段时间后看压力是否下降。

网友:
一般密封检测就是选择真空,然后检测真空压力值变化

网友:
没有辅助的的压力系统?

网友:
气压密封检查,正负压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