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夹紧牵引问题

楼主(2018-07-11):
如下图所示,左边的油泵同时给夹紧和牵引油缸供油,因为夹紧油缸行程很短,所以工件先被夹紧,然后被牵引出去,右边的同理。
请问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油缸在夹紧过程中,由于夹紧油缸需要的压力越来越大,所以液压油会优先流入牵引油缸,导致工件一直没被夹紧而打滑,而后面的油全去了牵引油缸,导致空牵引打滑,但是实际运行中好像又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请问为什么会这样?

补充一下,如果是先压紧后牵引的顺序动作,那么就有可能出现拉断产品的现象,因为左右两套系统是交替工作牵引同一个产品,但是有一个很短暂的重合工作期,比如此时右边的系统正在牵引中,如果左边的也开始工作,此时如果是先压紧后牵引,牵引缸还没来得急动作之时,那制品会被右边的系统强行拉动,就有可能被拉断。

网友:
这种顺序设计,如果没有在液压回路上保证,那么肯定在电气控制上保证了

网友A:
左边的减压阀A是时间系统溢流阀设定的压力减到夹紧油缸的工作压力,在夹紧油缸需要的压力越来越大时,夹紧油缸的液压油压力会升高,但是,当压力升高超过减压阀设定的压力时,多余的液压油通过减压阀A流入油箱。所以,液压油不会流入牵引油缸.

网友B:
我觉得夹紧后你的电磁换向阀应该会到中间位置保压,然后进行牵引吧!这个是需要电路程序控制的,如果两边回路都通的话,液压油会优先往负载小的地方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的减压阀A是时间系统溢流阀设定的压力减到夹紧油缸的工作压力,在夹紧油缸需要的压力越来越大时,夹紧 ...

请问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比如完全压紧需要压紧油缸达到8mpa的压力,在完全压紧的情况下,想要牵引动制品需要牵引油缸达到10mpa的压力,然而如果没有压紧,就相当于没有负载,牵引油缸动作只需要克服制品在夹紧压板上打滑的一点点滑动摩擦力,压力几乎为0就能动作了,此时泵的油只会往压力低的牵引油缸流不会继续流入压紧油缸给他加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夹紧后你的电磁换向阀应该会到中间位置保压,然后进行牵引吧!这个是需要电路程序控制的,如果两边回 ...

我开始也这么想,但是我观察后发现下压的油缸和牵引的油缸竟然是同时动的,所以很奇怪。而且没有出现夹不紧的情况,就有点想不通了。

网友:
减压阀的工作原理得出,减压阀出口压力达到调定值时,不会再有油液通过,一旦压力小于调定值,减压阀开启,继续向出口供油。不知道图中牵引钢负载多大,如果按照您所说,同时启动的话 那一定是牵引缸负载大于减压阀调定压力

网友:
加个二位电磁阀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