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压水管结构在Pro E当中如何约束?

楼主(2018-07-11):
如图,结构类似于一个压水管的结构。压动右边的橙红色的把手通过轴的连接,带动轴右边的轴承压着下面的活塞套做上下运动。现在我已经约束好了把手,采用销钉约束。与把手相连的轴承也使用销钉连接。下面的活塞套使用了滑动杆连接约束,但是活塞套的上面与轴承那块怎么约束呢?怎么实现约束呢?

网友:
你都相切了,还怎么上下运动?

网友:
约束不够,可以在网上找几张四连杆机构看一下怎么运动的再加约束

网友:
二楼正解,改变约束

网友:
你这版本?

做好了发给你,你也打不开

网友(2018-08-10):
你在装配体中先装压杆与活塞连接处的轴承,在装配其他的,这样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