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向轴与支座,直线轴承的选用

楼主(2018-07-11):
如图片中所示,怎么选,哪个效果好,问这个问题主要是考虑到导向轴的使用寿命,映像中导向轴支座一般都用在导杆两端起固定作用吧。

网友:
导向轴支座安装在下面底座上,上面装直线轴承。如果要求低,装个无油衬套也可以

网友:
通常考虑的都是直线轴承

网友A:
选用哪一种,不是凭感觉来的。 而是由所受载荷和所要求寿命决定的。  当然也不是寿命最长就是最好的,要结合经济效益。

有的人喜欢100块管三年,零维护费的。有的人喜欢一年20,三年60再加若干维护费的。

网友(点评):
这个道理我也懂,就怕这个部位也不是什么高技术含量的结构配合,使用不长就坏只会让人说闲话:“这个位置你当初设计时竟然不考虑磨损么,怎么想的”等类似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用哪一种,不是凭感觉来的。 而是由所受载荷和所要求寿命决定的。  当然也不是寿命最长就是最好的,要结 ...

有道理!

网友:
直线轴承:导向精度高,速度快,负载轻,导杆材质轴承钢;

石墨铜套:导向精度略差,重负载,适合速度一般,免润滑。

个人觉得只考虑耐磨的话,选用直线轴承

网友B:
我个人会选直线轴承,感觉楼主的气缸应该不是大缸径的,如果缸径大于100mm,那我会偏向使用铜套
楼主所示的机构本人之前做过,会有一个问题:如果气缸行程过大,选用的直线轴承也要选架长的,不然只有两个导向柱的话,气缸伸出,实际会有前后的异常摆动的

网友(点评):
是的,这个得考虑进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会选直线轴承,感觉楼主的气缸应该不是大缸径的,如果缸径大于100mm,那我会偏向使用铜套
楼主所示 ...

那是因为直线轴承的间隙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因为直线轴承的间隙比较大。

嗯嗯  主要还是提醒楼主注意一下选用时的规格

网友(2022-05-12):
这个导向轴是怎么固定的啊

网友(2022-08-24):
看你使用精度要求

网友:
直线轴承:导向精度高,速度快,负载轻,导杆材质轴承钢;

石墨铜套:导向精度略差,重负载,适合速度一般,免润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