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的设备怎么设计气路

楼主(2018-07-11):
1.2016装配体装配的时候,我隔几分钟就会保存一下,系统会给出提示, 你想在保存前重建文档吗? 点击重建并保存文档,然后就是鼠标指针转圈圈,紧跟着屏幕一片空白,持续过程有个5,6秒吧。怎么加速这个过程?
2.见图二,设备上面有很多管道和电磁阀组,不知大家如何设计气路与管路的?  这个时候,每画一条气管线,都卡的要命,每添加一个配合,都卡。如何加速总装配体里面设计管线和添加配合的速度?
我的系统配置见图3,硬件已经如此了,请大侠们谈谈如何在此基础上提高软件响应速度,网上查了一些优化,感觉没什么用

网友:
我从来都没在设备模型里画过软质气管

网友:
说到底 还是硬件配置太差

网友:
显卡起码得1050的嘛,处理器也一般般,仔细看居然还是XP的系统,,,,,

网友:
1,设置自动保存,频率自己定
2a,大型装配体模式开起来.
    优化装配顺序. 气动件提出来,不要放总图里.
2b,不要出3D气路,用2D画气动原理图,再配个BOM.

网友:
Defeature和SpeedPak了解一下

网友:
16G内存和2G显卡,配置一般嘛,五年前是不错,不过技术进步可是飞一般的。

网友A:
气路这块儿我以前也有过烦恼,按道理讲设计最好设计出来,但实际中完全没有必要,浪费工时不说,制造也不一定按你设计的去布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气路这块儿我以前也有过烦恼,按道理讲设计最好设计出来,但实际中完全没有必要,浪费工时不说,制造也不一 ...

是啊,设计要集中精力在关键部位。

网友:
楼主有电气与管道布线方面的教程吗,新手想学习学习,谢谢!; ?  g+ r/ M) B5 S* 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