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转换STEP格式文件?

楼主(2018-07-11):
现在很多外购件图纸是STEP格式,一转成装配体SLDASM格式所有零件的装配关系都没有了,需要重新装配设置配合关系,零件数量少还好办,多了就麻烦大了,不知社区那位高人有好的办法,请回复,先谢谢!

网友:
装配图保存零件格式,运动做配置

网友A:
转换完了啥都不要动。直接全部固定。

我就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换完了啥都不要动。直接全部固定。

我就是这么干的。

请教怎么固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怎么固定?

选中整个装配体,右键有个固定选项

网友:
stp格式本来就是参数文件转换,其实也没事,只要不乱移数模,没装配也没多大关系的。

网友:
本来就是个一个看的文件,什么关系配合啥的,肯定没有的,直接全部固定,不要去动

网友:
零部件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