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轴类零件加工材料的确定

楼主(2018-07-11):
新手小白。第一次做轴类零件,材料不太清楚还望各位指点!    开始我选用的材料是40Cr然后没有热处理也没有渗氮,加工商跟我说40Cr怕生锈推荐用S136+渗氮处理。大家怎么看?或者说有什么好的材料推荐,价格先不考虑,要求精度高。谢谢!

网友:
工况,负载呢

网友:
抛开工况、负载谈材料和材料的热处理都是扯淡!

网友:
楼上说得都对,不了解工况怎么选材料,怎么确定热处理工艺?

网友:
我觉得以你现有的情况,选SKD11应该没问题,热处理真空淬火。

网友:
怕生锈可以选择不锈钢材质啊,比如304

网友:
LZ被加工商带到沟了。45,50,20Cr,40Cr.都是常见用于轴的材料

网友A:
按楼上说的来,热处理不能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楼上说的来,热处理不能少。

热处理后不是会变形吗?对同轴度要求比较高

网友(点评):
咋滴?你是成品之后热处理?一般都是热处理之后才加工成品。别搞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处理后不是会变形吗?对同轴度要求比较高

粗加后热处理,同轴度那是机加保证的........用在什么地方,负载多少这些都要考虑进去的(如前面几楼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