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安全防护问题

楼主(2018-07-11):
      这个是我们产品,产品尺寸大概在300*300*300mm,安装在路边的,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行人、车辆等经过容易把它撞坏,更甚者有人故意把线扯掉或者用脚去踢它。我本想做护栏的,可上面那块板是太阳能光板,做罩子全罩住会遮住阳光,做铁丝网又太丑了。不知各位大侠有什么好办法来做防护?要求美观、成本!!!低成本!!!低成本!!!

网友:
如果是做高一点儿呢?

网友:
装高点呢?

网友(点评):
膨胀螺栓直接固定在地上的

网友:
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直接架高。可以考虑固定在路灯杆上,交通信号灯杆,公交站台,凡是能想到的,都可以考虑

网友(点评):
直接装地上的,不让架高

网友:
透明的罩子

网友(点评):
透明的罩子上面积累灰尘会影响阳光采集

网友:
加裝竖在地上的那种护栏,不是整面的

网友(点评):
尺寸只有300*300*300mm。。。。

网友A:
旁边加一个摄像头,再配一个大屏幕的显示器

网友(点评):
再贴几张图在旁边,阐述下,谴责,从道德作风、素养,可以避免以部分人破坏,不然要避免人为破坏还真得放在人勾不到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旁边加一个摄像头,再配一个大屏幕的显示器

这样应该会被很多人帮衬的...

网友(点评):
过两天,摄像头,大屏幕都没了

网友B:
在太阳能电池板边缘粘一圈带刺的铁丝网,谁碰谁疼谁知道

网友(点评):
来吧!相互伤害!

网友:
楼上的想法真奇妙

网友:
同意装高些!

网友:
听我的,用U型锁扣,直接固定在电线杆上!省钱不说,还官方!保证别人不敢动。

网友(点评):
我们产品就是官方用的,该踢的还是踢。。。

网友(点评):
可以协商U型锁安装到路两边的电缆杆上吗?我以前见过这样的安装方式。

网友:
贴个危险标志

网友C:
为什么一定要装在地上呢?高处的采光效果不是更好吗?

网友(点评):
测量路基用的,太阳能是为了给产品本身供电

网友(点评):
那么就把太阳能装高处, 不怕踢(可以防护)的装在低处

网友:
框架做两层,最外面一层用透明板,里面一层装太阳能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一定要装在地上呢?高处的采光效果不是更好吗?

同问!见过安装在地面方向指示灯,白天蓄电,晚上点灯,很好看!

网友(点评):
因为不想增加成本,放在高处的话就得安装地笼和立柱,成本太高

网友:
楼主,在壳体上喷“产品带电,触电后果自负,故意损坏者罚款1万” 警示效果应该不错。

网友D:
在旁边写上“高压有电”即可。

网友:
容易被攻击的那侧加装护栏,选择有创意,搭配环境色的,应该不比你现在的产品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一定要装在地上呢?高处的采光效果不是更好吗?

测量路基的,那这样的话只能设置隔离区,并粘贴警示标识了

网友:
打警示标语

网友E:
做个罩子全部隔离,像一圈小栅栏那样,可行不!

网友(点评):
我们之前做过了,然后被那些捡破烂的把螺丝拆掉,罩子拿去卖了。。。现在在考虑用防盗螺栓。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做个罩子全部隔离,像一圈小栅栏那样,可行不!

看样子放在路边的地上可能就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带来了很多不可预知的问题。

网友:
那么就把太阳能装高处, 不怕踢(可以防护)的装在低处

网友(点评):
主要是成本问题,可能要放十年的,不是简简单单的往那么一方,装在高处要打地笼,要树立柱,要做支架,要耐风雨侵蚀,这些都是要成本的。

网友:
只有装在高处,超过人能够破坏的高度最简单,美观,而且还不影响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太阳能电池板边缘粘一圈带刺的铁丝网,谁碰谁疼谁知道

这个可以

网友(点评):
被人拿去卖铁

网友:
同意写4个大字,高压危险,哈哈

网友(点评):
不如,光纤无铜

网友:
分开装,太阳能电池板装高,底下设备保护起来!

网友:
和底部电控做成一体的,像坦克那样,一切内置

网友:
把那个线和接口保护好不被人轻易拆走破坏就行了,其它就只能这样了,谁让你非要装在地面上呢

网友:
贴个高压危险标志试试

网友:
高压危险, 勿动。 贴上危险标志

网友:
装个透明的罩子,可以用亚克力或者聚碳酸酯或者透明的玻纤强化的尼龙材料,罩子外表面涂覆疏水疏油涂层,灰尘和油污不会贴附在上面

网友:
外壳通上高压电

网友(点评):
打官司赔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旁边写上“高压有电”即可。

陈独秀同志,你屁股上是长钉子了吗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要么加高,装到人够不着的地方。
要么挖坑,放坑里上面覆上一层透光的钢化玻璃。
还是建议放到人看不见够不着的地方比较好

网友(点评):
中肯!LZ装好之后,发布地点,我们去进行测试,免费的。

网友:
每装好一个就在旁边拉一堆耙耙,应该没人会过去!

网友(点评):
会吸引狗过去

网友(点评):
这是一条有气味的回帖!

网友:
跟政府合作  安装在路灯架上, 政府的东西应该不会有人随意去损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旁边写上“高压有电”即可。

当有一天 人们发现没有电  肯定会变本加厉。

网友:
你们是魔鬼吗

网友:
可以架高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