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小东西,给妈妈用来花豆腐

楼主(2018-07-11):
这个是做给我妈妈用来花豆腐的,但是现在会卡豆腐,豆腐卡在方格里,怎么弄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求指教!

网友A:
是粘住了吗,加不粘锅那个涂层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粘住了吗,加不粘锅那个涂层试试。

是的,但是加涂层不会啊,有没有简单点的方法。

网友:
你这是把豆腐切成方块?是的话,可以把这个网换成铁丝或其他

网友B:
再做个推出的活塞机构

网友(点评):
果然是搞机械的

网友:
换成铁丝网

网友C:
铁片加高到超出豆腐块的高度

网友:
赞同铁片改铁丝

网友(点评):
这个办法可行,或者把你之前那个上下一遍粗的,改为上小下大也可以。

楼主:
用钢丝起来的时候会花坏豆腐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铁片加高到超出豆腐块的高度

高度是超过豆腐一半的高度的

网友D:
铁丝的话,如果豆腐太嫩了,会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做个推出的活塞机构

这个也是我想的方案,但是我不会做成那种压下去“活塞”缩回去,抬起刀架后又顶出来那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铁丝的话,如果豆腐太嫩了,会烂吧

用超细钢丝,应该不会烂的。

网友F:
换换材料试试,钢丝下去在返回容易划到豆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换材料试试,钢丝下去在返回容易划到豆腐。

我现在用的食品级的钢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超细钢丝,应该不会烂的。

豆腐会稍微变形吧

网友:
其实用滚轮划2次效率也很高

网友(点评):
阵列圆形刀片的滚轮,这办法不错

网友:
刷层香油试试

网友:
旁边增加一个振动器,但使用时千万注意不要割到手。

网友:
加震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度是超过豆腐一半的高度的

那可以把放豆腐的那块板上刻槽,铁片一直往下,直到整个铁片没入下板;或者加个上盖板,铁片切完后再把铁片拉上来,然后打开盖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加涂层不会啊,有没有简单点的方法。

网上有现成的豆腐自动化设备,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首先铁片的高度最好要低一点,一半的豆腐高度,或者用钢丝,然后再让方框拿起来的时候原路返回,不然手一抖,提起的时候一偏,切好的豆腐块又碎了,要在方框外边再增加一个相对固定的方框用来作为提取的导轨,顺着它提 ,效果应该能好一点

网友:
放豆腐底座上加浅槽  把铁片改成铁丝  铁丝切完后卧槽里不上提  豆腐取用完毕后再上提铁丝  这样就避免回程划坏豆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豆腐会稍微变形吧

应该不会的,可以试下,你要知道砖坯就是用钢丝切割的。

网友:
找铁氟龙厂家涂铁氟龙,刀片要超出豆腐块,抬刀速度快一点,或者改成用刀划的

网友G:
抹油或者在旁边加一个不断淋水的喷头?

网友H:
这是啥意思?朋友做压铸的?

楼主:
我只是想在现有基础上改,换自动的我妈舍不得投钱。有没有好方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抹油或者在旁边加一个不断淋水的喷头?

抹油的豆腐卖给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是啥意思?朋友做压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抹油的豆腐卖给谁啊?

额,确实没想到这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铁片加高到超出豆腐块的高度

更容易挂在里面。

楼主:
你这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抹油的豆腐卖给谁啊?

可以喷水啊,我看见的豆腐自动线,就是喷水的。

网友I:
在现在的基础上将下方的底座割上凹槽,使你的贴片可以刚好卡在底座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在现在的基础上将下方的底座割上凹槽,使你的贴片可以刚好卡在底座上面

怎么弄?下面是塑料板,用来承载豆腐用的。

网友:
铁丝是个好方法。

网友:
分两次切,刀做成只有横条或是竖条的,

网友:
看过中华小当家没,人家用竹丝做的网格切豆腐。我觉得你可以用尼龙线就可以代替了。

网友J:
直接用刀切切不久好了吗?还搞那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J:
直接用刀切切不久好了吗?还搞那么麻烦

学以致用,孝心可嘉

网友:
我也赞同铁丝

楼主:
引用 网友J:
直接用刀切切不久好了吗?还搞那么麻烦

用刀不是累嘛。。

楼主:
我想用这个来解决,但是我设想当切刀按下去的时候,上面那个板是升上去的,不影响切豆腐,当刀架抬起来的时候,那个板下来把豆腐顶出去,但是我无法实现。。。怎么办才好呢?所以求助!

网友K:
上一张卡住的图片看看,
单纯的铁片应该不会卡住豆腐的,,,,,
问题应该在横竖交替的地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上一张卡住的图片看看,
单纯的铁片应该不会卡住豆腐的,,,,,
问题应该在横竖交替的地方吧

豆腐是60cmX60cm,卡是卡在格子里。

网友L:
镀层最简单,要不就加点震动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想用这个来解决,但是我设想当切刀按下去的时候,上面那个板是升上去的,不影响切豆腐,当刀架抬起来的时 ...

看到楼主的,有了一点想法,大概的做了一下,外面的支撑什么的都没有做。

网友:
引用 网友M:
看到楼主的,有了一点想法,大概的做了一下,外面的支撑什么的都没有做。

其实就是刀片做短了一点,上面顶豆腐的块做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L:
镀层最简单,要不就加点震动

镀层不会啊,还有会不会增加厚度啊。震动怎么加?求教!

网友L:
引用 楼主:
镀层不会啊,还有会不会增加厚度啊。震动怎么加?求教!

最简单的湿电机加一个偏心轮

楼主:
引用 网友M:
看到楼主的,有了一点想法,大概的做了一下,外面的支撑什么的都没有做。

非常感谢!这个的确可行,但是压豆腐会不会用力不均导致块形有变化,还有就是清洗不太方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最简单的湿电机加一个偏心轮

怎么弄?能不能具体点?我机械一窍不通啊。

网友:
方格豆腐可以考虑横向和竖向划线,两个方向有两组等距的切刀,分别固定在导轨上,先横向拉一刀,再竖向拉一刀,这样不用抬起刀具应该就不会有粘刀破坏豆腐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这个的确可行,但是压豆腐会不会用力不均导致块形有变化,还有就是清洗不太方便啊!

顶住豆腐的那些小块,不是往下压的,是固定在某一高度的,刀往下切完了,往上抬,刀往上带着豆腐的力很小,应该不会被上面的小块顶变形。不过,刀如果比豆腐的高度低,倒是有可能抬起来的时候,再次划到豆腐,所以刀片高度比豆腐高,刀片切下来不会脱离顶住豆腐的小块底部,应该就不会出现豆腐被划到两次的情况了。至于清洗,这个经验少了些,没什么办法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钢丝起来的时候会花坏豆腐

先把豆腐拿走呀!

网友:
豆腐可以变形,麻烦点做成V型刀

网友N:
我来说一下自己的意见吧:方案1,用铁丝你担心提起来的时候划伤豆腐,解决的方法呢,可以包豆腐之前把铁丝网放在底下,豆腐凝固了在提起铁丝网;方案2,把包箱做成你开始时候的刀片的形状,这样豆腐已经不用切了。

网友F:
1,根据上面各位创意设计,做个压块板,把格子刀放里面,像图里那样工作过程
压块可以用木头或者塑料注塑成型
手工操作需要压块有一定重量来方便提刀。  (改一下 压块和刀挂上弹簧,靠弹簧就把刀提起来了,压块不需要重量,调整好弹力别压坏豆腐。)
配合简单杠杆,压块一个,刀一个,刀用弹簧平时拉进压块中,压块放在豆腐上压下刀,在抬起刀 提起压块就完成一个工序。
2,家里切豆腐的刀都经常粘在豆腐上,因为刀面太平滑,我想把刀面做的粗糙使刀面能保持一定水分或空气,减少和豆腐的接触面应该会好,比如用喷涂封塑的方法涂一层皱纹涂料,或者直接在刀面上做出来,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点评):
修改一下 压块和刀间挂上弹簧 压块不需要重量,弹簧合适别把豆腐压坏就行,靠弹力就把刀提起来了。

网友:
增加一个退刀槽,切完豆腐刀比豆腐低就不会卡了。

网友:
控制格栅与底部网的距离,在两层中间加个抽屉,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没必要搞退出活塞,手动来个抽屉就行啦!

网友:
铁片做成可移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来说一下自己的意见吧:方案1,用铁丝你担心提起来的时候划伤豆腐,解决的方法呢,可以包豆腐之前把铁丝 ...

操作不太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1,根据上面各位创意设计,做个压块板,把格子刀放里面,像图里那样工作过程
压块可以用木头或者塑料 ...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不知道弹簧是怎么一个结构?我做了这么一个,但还是想要更简单的方法,而且我怕我们这里的五金加工加工不了。

网友O:
加个脱模斜度

楼主:
引用 网友O:
加个脱模斜度

百度了一下,看完还是一脸懵逼

网友P:
1,象楼上说的铁片加高超过豆腐。2,在底部加一个推板

楼主:
引用 网友P:
1,象楼上说的铁片加高超过豆腐。2,在底部加一个推板

加推板有什么用呢?不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不知道弹簧是怎么一个结构?我做了这么一个,但还是想要更简单的方法,而且我怕我们 ...

不需要顶柱,豆腐就可以了,切完后退刀不需要很大力量,还可以人工辅助,只要弹簧的力量加上压块的压力不损坏豆腐就好。

把这套装置放在豆腐上压下刀架,松手弹簧拉回刀架,然后拿下装置就切完了。
还可辅助定位设施

网友:
用铁丝,推到底下,底部的平板开槽,推到底下时,铁丝在槽里,豆腐拿掉后在将铁丝拿出即可

网友:
把边框做成可活动的,铁片相交的地方开一个槽,晃一下应该就不会卡住了吧?

网友:
可以把每个方格做成锥形角度可能就不会了,

网友:
粘其实是吸住了,因为切到下去后豆腐里的水分布满刀片没有空气,要么做个豆腐块模型当刀切下去压住豆腐抬刀,要么在刀片上下功夫不让水贴刀片,我的想法正好与楼上的相反,减小刀宽,也就减小接触面,20mm就行,或者刀片做一些孔,减少吸附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钢丝起来的时候会花坏豆腐

钢丝先放在下面 再把豆腐放上去 然后直接把钢丝抬起

网友:
可不可以换个思路,做成通过式切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