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一个联动定位夹爪的结构

楼主(2018-07-11):
如图所示,只给手爪1一个动力,希望四个手爪联动,同时开合,对中间产品进行定位,希望大神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参考四爪气缸的内部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四爪气缸的内部结构。

好的,这个蛮有参考价值,谢谢!

网友B:
楼主不要想复杂了,即使这个动作理论设计,实际也不容易实现,如果楼主想实现夹爪的动作,建议直接选用三爪气缸即可。四个方向同时定位,本来定位就会不稳。至少有两个面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要想复杂了,即使这个动作理论设计,实际也不容易实现,如果楼主想实现夹爪的动作,建议直接选用三爪 ...

首先感谢回复,有看过您的好几篇帖子,是一个经常在社区活跃的高手!直接用夹爪气缸空间不允许,上面和下面都有机构,只能从侧面来安装,所以才会有难点

网友:
http://www.cmiw.cn/thread-799897-1-1.html

LZ发帖之前没搜索一下吧

网友(2018-09-15):
气动四爪卡盘

网友:
比较简单的,四方向夹紧,楼主自己参考吧。

网友:
三爪、四爪自定心卡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