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叶窗结构对电磁兼容测试的影响

楼主(2018-07-11):
原来外挡板上开的散热孔就是一堆长条孔,电磁兼容测试不过,机器整改,简单粗暴的长条孔需要改成百叶窗孔,想问一下论坛里面懂行的大侠们,百叶黄式的散热孔对电磁兼容有没有影响

网友A:
有影响的,如果非要过EMC可以在散热孔处加铜网,防尘的同时尽量保证电磁屏蔽。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有影响的,如果非要过EMC可以在散热孔处加铜网,防尘的同时尽量保证电磁屏蔽。

补充:EMC测试不通过其实最大原因不是机械结构,而是里面的电子元件没有按照EMC设计。机械结构只能做到电磁屏蔽的效果,详情你可以百度微波暗室。不清楚你们设备的样式大小,非要通过机械来解决这类的问题,我只能推荐使用波导窗来散热,另外壳体的所有接缝处均需要塞铜网达到电磁屏蔽效果。

网友:
这个会有影响,腰型孔对磁性会产生较大的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EMC测试不通过其实最大原因不是机械结构,而是里面的电子元件没有按照EMC设计。机械结构只能做到电 ...

我们是做医疗设备的,在做测试的时候电器元件也有整改,但是EMI还是不行,就想到用外壳对干扰屏蔽下,我们的机器缝隙件有贴导电泡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是做医疗设备的,在做测试的时候电器元件也有整改,但是EMI还是不行,就想到用外壳对干扰屏蔽下,我 ...

如果确定是散热孔影响了整机的电磁屏蔽,你们可以考虑使用波导窗来进行散热。具体波导窗的规格可以去百度找找。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如果确定是散热孔影响了整机的电磁屏蔽,你们可以考虑使用波导窗来进行散热。具体波导窗的规格可以去百度 ...

还有几点需要注意:1.设备壳体不能是铝哦,一般用镀锌板,有钱使用铜。导电效果越好的金属,屏蔽性能越好。2.设备控制的所有线缆最好由滤波器出来  (控制信号转光纤走波导管了解一下)3.散热使用波导窗,壳体上开孔会直接破坏整体的屏蔽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几点需要注意:1.设备壳体不能是铝哦,一般用镀锌板,有钱使用铜。导电效果越好的金属,屏蔽性能越好 ...

嗯,滤波器电控在整改的时候已经加上了,我们的柜体钣金原材料是冷板喷粉处理的,这个材料是变不了了。试一下波导孔,谢谢

网友:
主要是高频部分,根据频段来修改电路,pcb吧。

机械部分,影响很弱;除非百叶窗刚好正对pcb。

网友:
你好,你这是做钣金加工的吗?对电磁兼容这方面有经验吗?我也要找能做电池兼容这块的厂家!

网友(2019-07-20):
各零件件设计导电泡棉或者屏蔽簧片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