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NU202,下在轴上,卡簧的尺寸如何确定,

楼主(2018-07-11):
轴承NU202,下在轴上,卡簧的尺寸如何确定,卡簧槽需要加公差么

网友:
建议楼主去MISUMI官网上面找一个丝杆或者卡簧看一下,上面有配合卡簧的轴推荐尺寸的!!

网友:
我都是去某宝查卡簧,他那里有卡簧的尺寸表,把他截图下来,下次查就行了

网友:
卡簧槽建议增加公差,否则太松了也不行

楼主:
谢谢大家了,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