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联轴器

楼主(2018-07-11):
现在需要用到一个联轴器,输入端位置固定不变,输出端的径向需要有最多2.5mm的位移,想请问大家有没有哪种合适的联轴器(空间体积尽量小一点),输入端电机的额定扭矩28.65N.M,联轴器两端轴径均为18mm

网友:
向哪个方向位移?请说清楚
轴向就是花键
径向就是十字关节,或者十字滑差
再一个就是软轴了

网友:
有平行轴联轴器,你这个这么小,太复杂,可以考虑改个或做个孔开大了的弹性套柱销联轴器

网友:
滑动的速度呢?估计还是花键合理

网友:
这个跟工况和联接结构的方式有关,楼主是否可行可以贴图探讨?

网友:
在网上看到过一种德国的联轴器,径向允许±3mm补偿,不过力矩没你说的那么大,只有2Nm

网友:
看我头像,磁力传动耦合器

网友:
按说带个销再搞的止推的装侧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