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图工(26)——齿轮传动自动补偿消隙结构

楼主(2018-07-12):
    齿轮传动自动补偿消隙机构
    从原理上说最常应用的还是双齿轮消隙结构,根据具体结构的不同常见的又有两种。
    第一种如下简图:一轴为输入轴一轴一端有预紧弹簧,2、3为一对旋向相反的斜齿轮,齿轮4、5分别与3、2啮合后各驱动齿轮6,图中7为齿条。
    整个传动过程是从一轴到齿条7,双齿轮消隙指的就是齿轮6,装配时弹簧施加轴向力使一轴轴向移动,齿轮4.5反向微量转动各自带动齿轮6分别于齿条左右齿面紧贴,以消除齿侧间隙。
    结构不难只要记住以下几条就能记住:
    1.注意有一对旋向相反的同轴齿轮(螺旋角稍取大一点)
    2.弹簧预紧(预紧力需要根据驱动力矩计算)
    3.最终要能实现预紧效果需要设计,制造检验,装配紧密配合

    第二种如下简图:这种把预紧弹簧加在两反向齿轮之间,相比较前者有其自身的特点,下面大概表示一下以后有机会再具体聊聊吧。

总之要想实现预期消隙效果对设计,装配要求都很高。

网友:
没看懂,收藏起来之后再慢慢琢磨!

网友(点评):
机构并不复杂,耐心看看都能看明白

网友:
挺复杂的

网友(点评):
结构并不复杂,

网友:
太深奥了 齿轮接触不多 学习

网友:
就是三维图跟原理图上表达的有出入,

网友(点评):
嗯,上面的是示意图,下面是做过的产品。

网友:
主要是弹簧用久了会不会不够力,同轴齿轮直接打滑了

网友(点评):
所以设计上都要考虑这些

网友A:
这个我有几个不明白:1.4和5齿轮应该也是斜齿轮吧,,2.安装4和5齿轮的轴是固定的还是浮动的,,3.齿轮4和5径向是浮动的还是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有几个不明白:1.4和5齿轮应该也是斜齿轮吧,,2.安装4和5齿轮的轴是固定的还是浮动的,,3.齿轮4和5 ...

1.4.5斜齿轮这是常识。
2.一轴浮动,二轴固定。
3.固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1.4.5斜齿轮这是常识。
2.一轴浮动,二轴固定。
3.固定。

谢谢你的回答!那我就明白了,,不浮动没办法消隙

网友:
楼主,我明白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中间加弹簧,齿轮4和5是同向微量转动啊。不明白怎么消的间隙?

网友:
厉害厉害~从传动方向解决了间隙问题,厉害了!

网友:
有见过这样类似的联轴传动,当时是起到保护作用的。

网友:
好结构简单 好

网友:
收藏了 要研究研究

网友:
看不懂,慢慢琢磨

网友:
这种结构在镗床、龙门铣中应用很多

网友:
差点被三维图误导了。

网友:
期待我能尽快看懂其中的门门道道

网友:
好复杂的呀

网友B:
我之前在冶金行业接触过直齿轮切两半然后加预紧弹簧拉起来的结构。比这个要紧凑,二者对比有什么优缺点呢?

网友(2018-09-14):
需要慢慢消化!????

网友(2018-10-26):
谢谢分享。大神能分享些运动底盘驱动之类的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在冶金行业接触过直齿轮切两半然后加预紧弹簧拉起来的结构。比这个要紧凑,二者对比有什么优缺点呢?

这个精度可靠性跟高,用在机床上。

网友(2019-09-21):
问一下,这个是不是可以消除回程间隙?

网友(2025-03-06):
同一根轴上两组齿轮旋向相反,轴向力怎么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