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35碳钢管道按0.6mpa设计,大家都用多厚的?

楼主(2018-07-12):
DN50   3.5mm
DN80 DN100 DN125   4mm
DN150   5mm
DN200   6mm
你们都是怎么选的啊?有没有哪里的依据

网友A:
你是做容器还是做管道设计?这个是有标准的,标准里有计算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做容器还是做管道设计?这个是有标准的,标准里有计算公式。

水处理设备。涉及到罐子和管道的。请问是哪个标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处理设备。涉及到罐子和管道的。请问是哪个标准?

水处理设备的储罐的话压力都不高,你参考常压容器的设计规范,如果超过0.1MPa你参考GB150,里面有计算容器的壁厚公式。管道壁厚的计算你参考《化工管路手册》,里面有管道的计算公式。

楼主:
里面的管道计算公式   正常算完壁厚可能都很小,主要就是后面那个C值,不会取
《化工管路手册》我看看有没有pdf去看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面的管道计算公式   正常算完壁厚可能都很小,主要就是后面那个C值,不会取
《化工管路手册》我看看有没 ...

C值包括几项,计算也不难,好好看看计算过程,其中有一项是腐蚀余量,还有一项,好像是尺寸偏差还是什么,我把名字忘了。计算完之后圆整,然后再往标准管的壁厚上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