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固定请教

楼主(2018-07-12):
大神门,我是伺服电机固定,伺服前面装减速机,然后呢,要带动轴,轴前面是螺纹,拧进钢板里,这么使轴能紧能出,用的距离很小

网友:
还是没看明白你想表达的意思

网友:
伺服电机一般都是做一个固定支架来锁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