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腔孔口倒角如何加工?

楼主(2018-07-12):
如下图所示的内腔孔口倒角如何加工?

网友A:
反拉,或者手工

网友(点评):
我们是放在加工中心加工的,用钻铰孔。机加方式不太容易。手工也不好倒角,因为是在内腔里,倒角刀伸不进

网友:
看你怎么装夹的吧,我们这产品,都没问题啊。

网友(点评):
感谢回复,我们用加工中心钻铰孔加工,因此内腔口不容易倒角。(可能用车床加工没什么问题。)

网友:
量不大的话,做一把可分离的倒角刀,刀柄进去后再装上刀头。

网友(点评):
批量加工,可能不太合适。不过还是感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拉,或者手工

我好像看错了...换个带角度的刀,计算好,编程圆周加工

网友(点评):
厉害了。图都画出来了

网友:
有反倒角刀的,给你图片给你真相,可以先倒漏在外边的那一端,再穿过孔,倒楼主需要倒的角

网友:
没什么难度呀,加工中心倒角镗刀,偏心进刀---移至孔中心---上下倒镗---偏心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