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凸轮的设计

楼主(2018-07-12):
请问下凸轮怎么设计,每个圆弧的位置怎么设计,翻了机械设计手册也没找到,唉!!

网友:
如果你学过机械原理 或机械设计基础这门课程,肯定知道从哪找答案。

网友:
表达不清晰

网友:
机械原理书翻一翻

网友A:
你是有凸轮的运动轨迹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有凸轮的运动轨迹图吗?

就是这样的轨迹呢

网友(点评):
平面沟槽凸轮 这个比较简单的 , 分度凸轮要复杂点

网友(点评):
你这个凸轮应该是直推式的 不是摆杆式的,凸轮滚子轴承上面应该有弹簧压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样的轨迹呢

你这个不是已经设计好的凸轮吗,没太理解你的意思,

网友:
对凸轮设计毫无概念 还是别设计了 去抄吧  不然有的你哭

网友:
自己设计的凸轮 运行的时候震天响  速度还慢

网友(点评):
那是曲线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样的轨迹呢

杆也要拍全一点,不知道你是直动,还是摆动。

另外就是运动频度,升程回程,负载,,,,描述清楚才能方便大家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是已经设计好的凸轮吗,没太理解你的意思,

这个是样品,但是怎么设计出来的不会,所以想请教下你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杆也要拍全一点,不知道你是直动,还是摆动。

另外就是运动频度,升程回程,负载,,,,描述清楚才能 ...

不好意思,因为凸轮我也没有接触过,所以相关的参数我也不是很清楚,请问下设计凸轮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网友(点评):
设计凸轮的时候,要先看书。看明白了才知道怎么动手。

网友(点评):
论坛有很多凸轮的资料,可以搜搜

网友:
先研究行程,即凸轮最高点和最低点。最简单的凸轮玩起,往深里挖掘很难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因为凸轮我也没有接触过,所以相关的参数我也不是很清楚,请问下设计凸轮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嗯,正在看,但是因为基础不是很高有些东西看不懂,请教下你凸轮有加速段和减速段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