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装配体中插入新零件,怎样保持新零件与装配体的转动关系

楼主(2018-07-12):
自上而下设计时,在装配体中插入新零件,怎样保持新零件与装配体的转动关系?如图,我新建一个装配体文件,插入一个零件,画好那个大的支架,再插入一个新零件,画那个小的板,画草图的时候选择圆与支架耳板的圆同心,生成实体。生成完实体后,这个板是固定的,不能绕耳板转动,如果把这个板改成浮动,也不能实现绕耳板转动。请教一下高手们,如何实现呢?

网友:
设置转动轴线同心。

网友A:
用"布局"驱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布局"驱动

能不能详细说说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详细说说呢?谢谢!

建议看一下"自上而下"的帮助文件.论坛上一句两句的说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看一下"自上而下"的帮助文件.论坛上一句两句的说不清

谢谢你!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