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淬火对内孔尺寸有影响吗

楼主(2018-07-12):
外径75mm 厚度68mm  内径20的零件做高频淬火会影响内孔尺寸精度吗?精度要求高。材料是45#

网友A:
会的,一般是孔收缩,完了孔还需精加工。

网友:
可以不考虑了。。。。。。。

网友:
有这样的厚度,应该影响不大吧。才20大的孔。

网友B:
如果内孔精度要求高,,应该再安排磨内孔工艺

网友C:
淬火以后材料硬度提高,将不利于后续的精车(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的,一般是孔收缩,完了孔还需精加工。

如果只做表面高频淬火,对内孔尺寸也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淬火以后材料硬度提高,将不利于后续的精车(磨)

谢谢 ,设计对表面硬度有要求,HRC50,但内孔不能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内孔精度要求高,,应该再安排磨内孔工艺

嗯嗯,谢谢!

楼主:
表面高频淬火应该是不会影响内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