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弯模具(轮模)求指点 万分感谢

楼主(2018-07-12):
冷弯模具不加芯棒的情况下,怎么有效的控制减薄量跟椭圆度,另:反变形模是否可以解决以上两个问题

网友A:
不加抽芯是比较难克服变形问题的呢。

网友B:
灌砂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灌砂试试

数量多灌沙肯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加抽芯是比较难克服变形问题的呢。

反变形模具呢

网友(2022-05-12):
高手,进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