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转cad时候标注的变化

楼主(2018-07-12):
自己做的映射文件,转完以后就向左边的标注一样。但是我只要一改动标注(哪怕动下线的位置),标注就变了,变成类似右边那样的。变不回来了。只要在cad里改标注样式里东西,才能变回来。这是什么原因呢?另外会出现好几个标注样式,xxxx1 xxxx2  .....什么的,能不能让他只出来一个。

楼主:
忘上图了。不好意思

网友:
这情况很常见,但是没有去研究它,这是标注样式的问题吧

网友A:
改个标注式样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个标注式样不就好了

我觉得是否可以在SolidWorks里面更改,要不然转成CAD了以后,一张图纸还好,图纸多了要一张一张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是否可以在SolidWorks里面更改,要不然转成CAD了以后,一张图纸还好,图纸多了要一张一张改。。。 ...

会玩的可以做成宏改样式然后批量执行,其实SW转CAD挺烦的,inventor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玩的可以做成宏改样式然后批量执行,其实SW转CAD挺烦的,inventor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inventor不懂。没弄过。

网友B:
改标准样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标准样式

请说说细节,哪个位置?

楼主:
这个我知道。我的意思能不能在solidworks里面改什么设置。

网友C:
同求解决办法。
直径标注有时候转到CAD也有变化

网友:
在标注前先设定好样式,这种批量标注就不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求解决办法。
直径标注有时候转到CAD也有变化

直径想要好的话,sw里面换字体arial,其他应该也可以的,不是太明白这些字体

网友(2024-10-07):
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