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下零线是有电的?

楼主(2018-07-12):
认为零线没电的人觉得,零线正常情况下不会电人,所以是没电的;认为零线有电的是因为正常的电路中,各个地方都是有电的,如果没电也是零电位点那地方没电。

其实,零线即使是在正常工作的情况下是有电的,即使是零线在变压器处是接地的,也就是零电位点。但是只要整个回路中有电流,在回路中的某个点就是有电压的 ,既然有电压,那就是带电的。

简而言之就是:有电流就有电压,那就带电。毕竟导线也不是完全没有电阻的,即使很小,但也是有。

正常情况下,认为不带电的观点是有些误解的,不电人不代表没有电,例如:干电池不电人,但是它有电。人们常说的没电只是说电压很小,而不是说完全没电。

平时的零线确实不会电人,但是在某些情况下,零线是和火线是一样的,也会带着很高的电压,比如下面这种情况:

零线断开:当零线断开了以后,原来是零线的部分,现在有可能就带上了和火线一样的电压(比如220V)。当同时满足零线断开,并且用电设备的开关是闭合的,这时候零线就带上了220V的电压,虽然这时候用电设备比如灯泡并没有亮,但是却很危险,这时候触摸原来零线部分就会发生事故。

用电设备只有在有电流流过时才会工作,只有电压是不工作的。电压的产生是不需要完整的一个回路的,而电流的产生就需要一个完整的回路,零线断了 ,电流也就没了。

所以平时遇到用电设备不工作了,不要直接触摸修理,还要判断是因为设备的问题还是零线的问题。

判断也很简单,看看家里的其它用电设备能否正常工作就行。如果所有设备都不工作了,不是停电了就是零线或者火线断了。火线断了还好,人们对火线的警惕性很高,就是零线断了容易让人们产生误判,也容易酿成不可挽回的灾难。
零线带电到底如何预防?以下有8大环节需要注意!

1、三相负荷尽可能保持平衡无论主干线或分支线的负荷,不平衡程度都不宜超过20%,否则电压损失及功率损失会大大增加。

2、零线与变压器中性点的连接必须牢固可靠如果零线为铝线,连接时更应该认真,在线径超过16mm2时,铝线应经铝接线端子进行压接,以确保中性线的导电良好。然后与中性点接线端子连接,避免铝线用缠绕法压接在中性点接地螺栓上。因铝线的表面极易因氧化或腐蚀而不导电。

3、严禁在三相四线制回路的中性点装设熔断器可防止熔断器因种种原因熔断形成“断零”。否则接在电路上的单相电器可能因电压过高而烧坏,或电压过低而发挥不了作用。所以零线上不得安装开关及熔断器,但是单相供电线路的零线上必须装设熔断器,这是因为零线只起到工作作用,应同时在相线和零线上装设双极刀开关和熔断器。
如果当外线路检修,将相线和零线互相接错时,线路上的熔断器仍起保护作用。若只在相线上装设熔断器,这时相线已变成零线,当发生接地故障时,短路电流不通过保险丝,故障将一直存在,给系统带来威胁。
4、中性点的接地电阻必须合格接地电阻应符合要求。每年利用电气春秋检时间,对所有变压器接电阻进行检查和测量(100KV及以上的变压器应不大于4,100KV以下的变压器应不大于10),同时加强对零线的维护和保养工作,定期检查和紧固变压器中性点螺栓,防止零线接触不良。
5、应保证零线有足够的截面积和强度一般不小于相线截面积的50%,通常为相线截面积的60%左右,并应满足机械强度的要求。零线上应避免有接头。无法避免时,应认真按照工艺要求连接牢固。

6、零线进入开关箱处设重复接地重复接地电阻不得小于10。如图所示,在没有重复接地的情况下,断开处后方的零线及其上所有的接零设备对地电压为:
UE=RP/(RN+RP+RL)*U

式中,RN、RP和RL分别是工作接在电阻、人体电阻和负载电阻;U为相电压。如已知U=220V,RN=4、RP=1500、RL=484(额定功率为400W),根据上式可求出UE=166V。电击危险比较大。而且不平衡负荷越大,故障电压越高,所以电击危险性也就越大。

在有重复接地的情况下,断开处后方的零线及其上所有的接零设备对地电压为:UE=RC/(RN+RC+RL)*U
式中,RC为重复接地电阻。如已知RC=10,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根据上式可得故障电压为UE=4.4V。可以看出,故障电压大幅度降低,触电的危险大大减小或消除。
7、相线和中性线要正确连接,避免接错。若将相线与零线相互接错,单相用电设备电压就会升高至380V,导致设备烧坏。生活区有个别用户,为了达到窃电的目的,从楼道将照明用相线引至室内。

这样,在本层总零线烧断的情况下,若不是同一相电源,此时的相电压就会变为线电压,将直接加在负荷两端,导致设备烧坏。三相四线制负荷,特别是电动机,在相线和零线接错的情况下,也会因为缺相导致电机转矩减小,甚至可能烧坏。

8、在中性线上尽量减少线路端子连接和接头,并尽量少串入开关和触头,以防止因接触不良而增加“断零”的危险。

总之,在三相四线制的线路中,零线带电危害非常大,经常会导致人身及设备事故。特别是在生活区中,变压器引出线均为三相四线制,负荷偏相比较严重。
为避免事故的发生,就要经常对零线进行检查,同时在各进户端进行重复接地,另外可采用漏电保护型空开,这样在零线断路的情况下,空开会自动跳闸,尽可能确保设备和人身的安全,以保证正常稳定用电。

楼主:
欢迎朋友们留言讨论

网友:
有这么个情况,不知道各位能否解释下

家里火线电压400v以上,零线也220左右。说是空气开关外面的某什么线搭在一起了~~~~

网友(点评):
你说的这种情况不可能的!

网友(点评):
3相电3根火线才产生380v,家庭的照明电只有一根火线220v,如何能产生400v?家里装了逆变器吗?很久以前电压不稳会有的家庭装稳压器,是不是这东西坏了?

网友A:
我从来不去研究乱七八糟的东西,浪费时间  这个和吃饭到底有害一样的道理

网友(点评):
但是LZ说的都是家庭和工厂电路最基本的知识。我们不仅要懂,更要会处理。特别是作为机械工程师。我觉得这是必备的电气基础知识。

网友B:
@军CSJ
确实是这么回事。虽然我没在家。但是电工来了摇表说电压400多,以前我那电笔侧插台也是火线220(我电笔最大就220),零线110.出问题的时候,我妈一插插台,直接冒烟,同时冰箱电路板爆炸,路由器变压器烧坏。卖冰箱的来了,也说是电压过高造成里面保护性的电容爆炸。
什么原因导致的,现在我也不清楚,但是电业局的人来了,把我家空气快关外面的电路弄了下,现在好了。零线已经没电了。

网友(点评):
嗯,我来给你科普一下,摇表又叫兆欧表,只能测电阻,不能测电压。按这种情况分析,你家漏保短路了,而且你用的那种是老式的漏电保护器。也就是说,短路不跳闸。但是这种情况整个单元的空气开关会跳闸。所以……

网友(点评):
楼下说的是,漏电保护尽然没跳闸?新小区的房子每家入户都有漏电保护器,一般入户火表盒处还有一个,一般的大功率电器自己也带过压保护。万用表是可以测电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军CSJ
确实是这么回事。虽然我没在家。但是电工来了摇表说电压400多,以前我那电笔侧插台也是火线220( ...

你这是接错线了,有找供电局索赔?

网友:
@军CSJ
袄袄。我家没有漏电保护器,就是一个简单的空气开关。我至今还不知为什么电压这么高(冰箱已经证明绝对是电压异常高造成的,同时当时插台的零线也有110的电压)

网友(点评):
110测的是不是电笔靠近显示屏那个手接触亮的,而且没有闪电标志?那应该是感应电流,不是交流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接错线了,有找供电局索赔?

没有。反馈说的大概意思就电路老化造成的外面的线路熔化后连一起的造成电压升高。

网友(点评):
这物理白学了嘛!同电压电源并联电压并不会升高,只有串联才累加,线路融化是产生不了串联的。电压不会到4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反馈说的大概意思就电路老化造成的外面的线路熔化后连一起的造成电压升高。

这是不可能的,一定还有零线故障同时存在才有这现象,该索赔

网友:
@所罗门_x
忘了有没有闪电标志了,反正现在一样的测量,是没有电压了

网友:
@所罗门_x
我就想知道电压为何会升高

网友:
如果不按安全规程操作怎么样都是很危险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从来不去研究乱七八糟的东西,浪费时间  这个和吃饭到底有害一样的道理

最基本电路还要问来问去  又不是科学家。最基本东西百度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基本电路还要问来问去  又不是科学家。最基本东西百度一下就行了

本来是电工的问题  又在这里钻牛角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