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里奥的快速固定接口设计,请大家提提意见。

楼主(2018-07-12):
想设计一个圆柱形零件和工作台的快速固定接口,零件通过吊车吊过来,需要将零件底座与工作台位置对准后,将零件与工作台固定牢靠。大致思路是想设计成高压锅盖子与高压锅的固定方式,扣好后旋转一个角度即可实现固定。
实现的方案如图:

总体方案图

总体方案图

圆形工作台结构如图:

上压板结构如图,上压板通过螺钉固定在圆形工作台上,形成待固定零件底座可以卡紧的位置。

待固定零件底座结构如图:

现在思考还不是很成熟,还有一些问题没考虑清楚:
(1)零件有点儿重,旋转时候摩擦力如果太大会转不动,也有可能会有噪音;
(2)零件底座与上压板会存在一定的间隙,导致零件固定不牢靠,还需要加一个压紧机构,把零件与工作台压紧。
(3)零件吊装过来后与工作台位置如果对的不准确,可能想扣进去比较困难。

另外,还在考虑是不是有更方便快捷的固定方式。
附UG图(下载后将后缀rar直接改成prt即可)

还请各路大神提提意见,小白在此谢过啦。

网友A:
买个机器人换枪盘吧  手动  气动  都有  或者你直接抄它的结构,很成熟的产品了

网友B:
如果觉得零件重不好旋转,那么试试换个思路让上压板转呢?

网友:
爆炒米的那结构也蛮好

网友C:
你这是自己想的?待固定零件都有这样的底座?

网友:
如果你只是想固定圆柱形零件,建议可以看看三爪卡盘的结构。你这个机构用小部件行。如果是需要吊车吊装的零件,安装难度太大。一点都不省事。

网友:
楼主这样设计先要搞清楚使用工况,你负载多少重?一般行吊使用的都是吊耳,如果你负载几百公斤千万不要这样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觉得零件重不好旋转,那么试试换个思路让上压板转呢?

压板旋转+1

网友D:
可以把你的需要固定圆形零件发个照片比较好!
你做这样的机构因该主要是防止它往上跑吧。
工作台采用旋转工作台即可解决你的担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机器人换枪盘吧  手动  气动  都有  或者你直接抄它的结构,很成熟的产品了

下午在网上搜了一下,确实可以考虑仿制一个。等画出来了,再发上来大家帮忙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觉得零件重不好旋转,那么试试换个思路让上压板转呢?

这个提议很好,准备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自己想的?待固定零件都有这样的底座?

就是想统一做成这样的底座,所以还要再细致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把你的需要固定圆形零件发个照片比较好!
你做这样的机构因该主要是防止它往上跑吧。
工作台采用旋转 ...

暂时还没有图片,有了可以传上来大家看看。
其实就主要是怕零件倾倒,侧向力不大,所以才考虑这样做的,结构简单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