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机构可行吗?

楼主(2018-07-12):
现在需要取完产品进行90度翻转后装入夹具,不知道这个机构可行吗?麻烦各位高手给看看动画是我用solidworks motion模拟的,本来想用旋转气缸但是时间不够,计划水平移动距离120mm0.5s时间

90°翻转机构

90°翻转机构

网友A:
做成45度,减少冲击

楼主:
产品直接卡在Z型加工件上面的图中没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成45度,减少冲击

请问哪里做成45度?

网友:
1.产生冲击会带来响声
2.不灵活,转90的所需时间是固定的无法调整,维持在90也无法实现,这样是否会在实践使用中带来一定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哪里做成45度?

拨动的轴在右上45度位置,这样比较好拨动。

网友:
加一个滚子轴承接触,而且整体尺寸加大一些

网友:
上面那个是气缸吗?  接触的时候力传递到气缸杆上了吧  气缸杆受侧向冲击力不好  要考虑有时误操作导致速度很快  冲击力就很大   气缸是承受不了这种误操作的

网友:
可以加槽孔。

网友B:
0.5S走120MM还有有点冲击力,,你X方向行走时用什么传动的

楼主:
大师能否给个开槽的示意图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0.5S走120MM还有有点冲击力,,你X方向行走时用什么传动的

都是气缸

网友:
接触的那个小圆柱建议增加一个轴承,这样能滚动能减少摩擦。

网友:
要考虑缓冲的问题

网友:
竖直的挡料机构改成斜面的或曲面的

网友C:
这个弹簧的动画做的不错
转动的零件翻转不到90度时就会与弹簧干涉否?
这个翻转机构本身就是活动的。稍微用力或者本身重心不在转轴下面时会转动一定角度,所以初始位置很难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弹簧的动画做的不错
转动的零件翻转不到90度时就会与弹簧干涉否?
这个翻转机构本身就是活动的。稍微 ...

弹簧是有点干涉,但是可以调一下位置不影响,活动的话只要在初始位置下去取出产品,产品带弹性硬压下去卡住就可以取走了,取完产品上来抖动点也没关系,只要在终点位置能保证稳定上下就可以了,拨杆准备加轴承,终点有两个限位,应该不会抖动

网友(点评):
建议:可以用扭簧 接触点用柔性材料,比如优力胶。

网友:
运动算例但现在我都没玩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