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轮廓度和面轮廓度识图求助

楼主(2018-07-12):
3-26b)中,线轮廓度的公差带是浮动的,是否因为圆心位置没有确定,这个圆现在可以左右和上下移动,导致有无限个公差带;图3-26c)中,线轮廓度的公差带固定,是因为什么?
3-27b)中为什么面轮廓度的公差带是浮动的,感觉和图3-26c)类似;同样图3-27c)中面轮廓度的公差带标注方式和图3-26c)为什么会不一样?

网友A:
我的理解:
1、线轮廓度和面轮廓度是一样的套路,区别是前者是二维的,后者是三维的。
2、无基准要求时,轮廓度只保证形状的正确性;有基准要求时,轮廓度要同时保证形状和位置的正确性,位置的正确性取决于基准和轮廓度约束元素之间的关联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
1、线轮廓度和面轮廓度是一样的套路,区别是前者是二维的,后者是三维的。
2、无基准要求时, ...

哦哦,也就是说两张图的(b),都没有给位置的约束,只要形成的轮廓是在公差带范围内就行,然后公差带没有约束,不固定,就有了很多个公差带。
3-27(c)我觉得有个对称轴和上下的距离约束,还可以想的通是固定的一个公差带。
3-26(c)里面只有一个上下的距离约束,左右是否是可以移动,导致有很多公差带呢?

网友:
图上有很多隐含的约束,比如作为基准的面的尺寸边界,垂直、平行关系等等,当在有基准要求时,这些条件都是生效的,公差带就是唯一的结果了。